[other] GPS模块的reset_N引角是干什么的

楼主(2021-04-13):
汽车上的导航,GPS不好,换了芯片模块也不好, 在一次不小心的瞬间, 碰到了RESET_N的引用, GPS突然有信号了。

经过多次测试, 开机后,只要把这个引角后的这个10K的电阻短接一下, GPS马上有信号, 一但有信号, 就一直有信号了, 断电, 再开机,又不行了, 短接一下, 又OK了。

请教高人, 这是什么情况, ? 要怎么修
补一个芯片的文档

网友:
这腿是复位吧

网友:
低电平复位?

网友A:
应该是拉低复位信号,正常这个脚是通过电阻拉高的,这个管脚悬空因为输入阻抗高芯片工作会不稳定。是不是电阻失效开路了。

网友B:
如果电阻没问题,就接一个电容到地,增加开机复位延时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拉低复位信号,正常这个脚是通过电阻拉高的,这个管脚悬空因为输入阻抗高芯片工作会不稳定。是不是电 ...

我用烙太在电阻上轻轻热一下, 阻值降到5,马上就有信号了, 这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电阻没问题,就接一个电容到地,增加开机复位延时试一试

我试一下你的方法, 好了我上来回复

网友C:
焊盘都掉了,焊得歪歪扭扭的。
还是手机导航好了,方便快捷。
想开机复位找找别的芯片的复位脚飞线上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盘都掉了,焊得歪歪扭扭的。
还是手机导航好了,方便快捷。
想开机复位找找别的芯片的复位脚飞线上去试试 ...

这位兄台见笑了, 小弟不才, 虽然掉了个引角, 但那个引用没用, 看了文档, 是直没用。引角单层的也没过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烙太在电阻上轻轻热一下, 阻值降到5,马上就有信号了, 这是什么意思呢。  ...

电阻不正常了,直接找个1K的焊上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烙太在电阻上轻轻热一下, 阻值降到5,马上就有信号了, 这是什么意思呢。  ...

明显电阻坏了,换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电阻没问题,就接一个电容到地,增加开机复位延时试一试

按照你的方法, 现在好了,我焊了个16V的电容对地,现在就能定位了, 这位大师招学徒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