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宝长期在移动状态下使用是不是接口容易松动

楼主(2021-04-13):
比如,充电宝放在裤子口袋里,手机放在衣服口袋里,走路的时候充电线会晃动,这样的晃动最后会使充电宝接口松动吗?我有一个小米移动电源2c,两个输出接口都接触不好,不能用了,不清楚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总而言之 是线材弹性不够

网友:
大家都是数码爱好者
你把充电宝拆开,看下C母座
如果与PCB连接可靠,那就是接口弹片
被你运动反复摩擦,接触不好失效了
只需要淘宝买母座,自己更换就如新

网友:
那是当然。何止接口会松动,有的连数据线内芯都断掉。

网友:
正常吧。磨损呗。

网友:
用胶黏起来,

楼主:
自带线的充电宝,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思路和这个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