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修剪器QG3040换电池如何拆解

楼主(2021-04-13):
用了十年,电池到寿命了,想自己拆开换个充电电池。但不会拆,求行家指点。

网友A:
刀头先拿掉,然后看到有两颗螺丝,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头先拿掉,然后看到有两颗螺丝,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谢谢您的回复。但是我拿掉刀头部分,没有看见螺丝。我把电机前端拿掉了,还是没看见

楼主:
没有螺丝啊啊啊

楼主:
刀头部位是这样,仍然没有看到螺丝。谢谢楼上的回复,还得继续求助行家

网友:
没有螺丝的话,度姐来的说明书,看最后2图,来翘就完了,看了下,新手无m,自个百度去便可

网友B:
那个名牌纸那里打开看看在有没有螺丝呢

楼主:
谢谢大神免包公,好人一生平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名牌纸那里打开看看在有没有螺丝呢

没有,虽然没撕开,但是仔细摸了几十遍,确定没有孔

网友:
楼主仔细看手册21-22步
一字螺丝刀撬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