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一波三折~大众高尔夫6倒车灯故障维修

楼主(2021-04-13):
代步车是我的第一辆车,开了近10年的高尔夫6 12万km,皮实耐操,除了磨损件正常更换没有出过毛病,近期点灯加电时灯仪表盘显示灯光报错,因为不是高配电脑,于是打开了所有的灯光绕车检查,居然没有发现有坏的灯,困惑~,继续开了一段时间灯光报警灯实再看得难受,于是找出了之前买的5053检测线,连上电脑扫码看下具体报错信息。

扫描了下果然发现了两个报错信息(其中一个是原厂减配的后门喇叭无接线的报错,先无视)

第二个故障码显示倒车灯泡故障(的确没有挂上倒档检查倒车灯泡),恍然间突然明白最近在地库倒车入位老是被跟得很紧的车子顶着车屁股也不知道让一下。倒车灯不亮对方根本不知道我想要倒车...

原以为问题就能这么轻松搞定,买了个灯泡准备换上,拆下灯泡后发现灯泡居然是好的......蒙了,问题居然变复杂了,第一反应先检查保险丝,拆。。。一个一个挨个测试(红圈是免破线接的行车记录仪供电),一圈下来全部是好的......打开机仓保险盒测试也全是好的,再次蒙...把折开的东西全装上,上网去查查资料...

查了几天资料发现了突破口,原来还有个叫倒档开关的玩意,某宝50-60一只。

心中窃喜,天真得以为可以轻松搞定了,打开发动机仓(平常定期对机仓清洗,还算干净 ),据说是在变速箱的前部的位置。

找到!就是这个线束,保险起见准备测量下再买配件,插头位置比较尴尬,怎么都用不上力,废了很大的劲拔下了插头,挂上倒档,接万用表测试了下,显示通路,开关是好的,原地石化,问题 越来越麻烦了,想了下,问题有两个方向,断线或者电汽模块故障,前者费时费力,后者费时费力费钱。。。

缓和了下情绪,动手检查断线,查了下资料,从前门门板处开拆,拆到后车门,年限毕竟有了,板件老化,掰坏了好几个卡子,折了近三个小时排查,没发现断线位置....歇了会~拆了后尾门饰板,沿着车灯线束倒着往前查。

查到第4个小时,终于发现了断线处,接线电工胶粗爆伺候...

上电,故障灯消失~

至此维修结束,中途有那么几瞬间弄毛起来想丢修理厂弄下算了,完工后的确成就感十足,人生不止,折腾不止~

网友:
老鼠咬了线?

网友:
人生不止,折腾不止。不错搞定后满满的成就感。如果汽修店的话估计300大洋。

网友A:
是不是自己加装东西接过线?

网友B:
这个黄灯自从买了个流氓倒车灯后就基本上一直有。

网友:
后加倒车影像摄像头接的倒车灯高电平触发取电吧?如果是怪当时安装师傅囖,怪不得原厂

楼主:
上翻的后尾门,每次开门会有轻微摩擦,日积月累,应该是磨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黄灯自从买了个流氓倒车灯后就基本上一直有。

原车电汽模块带识别的,买加了电阻阻值差不多的就不会跳灯了,不过会发热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自己加装东西接过线?

尾部没动过,改装怕影响线路一般都用免破线的方案

网友:
挺有耐心的,哈哈

网友:
改装时接线没搞好?

网友:
哈哈   人生不止,折腾不止    车不报废   维修到位!

网友:
两个人一起的话是不是一下子就查到了

网友:
断线不容易查。

网友:
高6  经典啊
买大众学修车 呵呵
最近我家的polo也是时不时撂挑子  14年了 想买手动golf 没了似乎

网友:
同为高6

    人生不止,折腾不止    车不报废   维修到位!

网友:
学到了学到了,可是没空修

网友:
自己动手就是为成功那一刻的喜悦,,,,,,

网友(2022-10-03):
我的也是经常亮黄灯,时不时又好了。原因不明

网友:
高6一代经典!EA111不烧机油,省油动力足,配气机构是链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