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池能量的问题 电压不够了是内阻太大了嘛?

楼主(2021-04-13):
测试下三洋的18650电池能放出多少电,用的以前米勒的那个可以充电放电的,然后5v  1a放电,才十几分钟电压就不能维持5.1v输出了,还有其他的电池好像是可以比较稳定 5.1v 1a输出的,这说明这个三洋电池内阻太大还是怎么了?

测试的  松下3400mah的电池,放出的电量,不知道是电池损耗还是怎样,如果按照3.7v*3400mah的话也有12.58wh,现在只有8.8wh,是输出时能量转换损耗太多还是电池老化了?

三星的18650放出的电,感觉也老化很多了?不是太清楚,所以请教下大家。

网友A:
想玩电池就得上容量内阻测试仪,这东西没有捷径,只靠USB表和电阻负载基本是没什么用的。

网友B:
升压有损耗,一般的香水充电宝除0.7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升压有损耗,一般的香水充电宝除0.7差不多了

主要是想了解个大概,不需要太精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玩电池就得上容量内阻测试仪,这东西没有捷径,只靠USB表和电阻负载基本是没什么用的。 ...

主要是想了解个大概,不需要太精准。容量内阻测量仪比如那种啊。

网友:
你那充电宝,效率估计80不到。加上电池接触的损耗,USB接口接触电阻的损耗,差不多了

网友:
真测容量是直接接负载测,而不是升压后测

网友:
米勒102达到1安输出,红颜色版本升压电路开始限流,楼主发在拆机乐园的话,应该拆开米勒102看升压电路版本,最后终极版是双向同步整流五合一单芯片。楼主要测量电池容量内阻,需要买负载测试仪,内阻仪也可以只是价格偏贵100元以上,不如买EBD加联机线套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升压有损耗,一般的香水充电宝除0.7差不多了

是乘0.7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