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en搬板子问题求教

楼主(2021-04-13):
搞了一块M.2的杂牌固态主控型号是2246en 带缓存    主控型号是2246en 带缓存 存储芯片的型号是 TH58TAG8D2FBA89

想把它移到这块固态板子上
这块板子上的主控也是2246en 还需要把 缓存也贴上吗
还是直接倒完颗粒量产就成
要是哪位大神有支持这种颗粒的2246en的量产软件  发我一份呗 这里小弟叩谢

网友A:
你的46en sata板子啥来源?原来缓存哪里去了?是否是主控炸了缓存功能,所以没贴缓存?

如果主控完好,需要补上缓存才能当46en开,没缓存只能当46xt开。

网友B:
NGFF的板子不能用了?直接买个NGFF转SATA转接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NGFF的板子不能用了?直接买个NGFF转SATA转接板啊

对  不能 用了  想找一个 转换板 量产  不知道可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46en sata板子啥来源?原来缓存哪里去了?是否是主控炸了缓存功能,所以没贴缓存?

如果主控完好,需 ...

谢谢你  看你的帖子修好不少东西了  哈哈   有机会一定请  喝两杯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