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4口USB充电器

楼主(2021-04-13):
拆解了一款4口USB充电器,做工简陋,一拔就脱扣太危险了。

网友:
真是省到家了,居然qc3.0

网友:
这么单薄,多的3口是装饰用的,当1口用吧。

网友:
看来还是螺丝固定好些。看开关变压器大小像是5伏1安额定输出,5伏2安开关变压器更大些。低压侧同步整流不错,最好能补上二极管元器件。

网友:
山上的东西

网友:
做工非常山寨 连保护都省了

网友:
这种7脚电源芯片好多好多,这种原边反馈的使用安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