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 居然能当 开关or按键?

楼主(2021-04-13):
这是一台榨汁机,插电无反应,拆开机器的控制板,瞬间开眼了
4个按键部分(从左到右分别是:菜单、点动、清洗、启动/取消)居然都是弹簧?
诚心请教它的工作原理?

网友:
电容感应。换个方式你就认不出来了?

网友:
这开关还能锻炼手指,不错

网友:
这是电容式人体感应开关,弹簧是为了更好的接近手指,常用于电磁炉等家电

网友:
触摸感应开关,有啥奇怪的

网友:
别大惊小怪的,都是你的错

网友:
我总觉得你是来开玩笑的

网友:
我怀疑撸主是来骗分的...

网友:
拆开触摸式电磁炉,你会发现,也是用弹簧的。

网友:
哈哈哈哈,我居然笑了

网友:
触摸开关,感应手指触摸的。

为什么用弹簧,因为现在产品都是代工的多,一个板子可能用很多机型,盖板设计不同,主板离面板的距离也不同。

用弹簧就是万能的,不管距离远近,都能最接近面板,提升触摸灵敏度。

网友:
估计是厂家只装了弹簧,漏装开关了

这是电容感应开关,人体隔着面板靠近弹簧时电容改变,从而检测出视作开光按下。
没反应的话从电源开始检查吧。

网友:
抱歉,我们出厂的时候忘记装开关了,可以返厂免费维修,同时我们会扣除当值的流水线人员1个月工资作为惩罚。感谢大家的支持和理解,我们今后会杜绝此类情况再发生。

网友:
这是心灵探测器天线阵列!可以实时接收主人的指令,用脑电波控制的!
心里默念:开机!,注意力要集中才行

网友:
哇,这都不知道,你还会修?

网友:
去售后,要求补装开关

网友:
回复,彻底亮了,起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