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P2856方案LED驱动

楼主(2021-04-13):
三下五除二,就拆解来了,驱动电路如下
发现是BP2856方案LED驱动
现在,不接LED模组,DC输出只有十几伏特
这种问题,大概率怀疑什么?

网友A:
BP2856F 具有多重保护功能,包括 LED 开路保护,LED 短路保护,CS 电阻短路保护,供电欠压保护,芯片温度过热调节和过温保护等。

网友B:
先查电解电容吧!

楼主:
测量硅堆没坏,直流300伏特

楼主:
引用 网友A:
BP2856F 具有多重保护功能,包括 LED 开路保护,LED 短路保护,CS 电阻短路保护,供电欠压保护,芯片温度过 ...

八段大侠你好
BP2866比此方案更好吗?
看了引脚,发现彼此不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查电解电容吧!

好的,大侠!我认识你
迪士尼里都管你叫阿宝

网友:
引用 楼主:
八段大侠你好
BP2866比此方案更好吗?
看了引脚,发现彼此不通用的

这个我不知道,我只是搜了一下你说的芯片型号,发现厂家提供了完善的保护措施,因此你应当先检测一下是不是灯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查电解电容吧!

电容两端也是300伏特

楼主:
下面是内部集成续流二极管新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