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大华32路监控录像机如何改系统?想改成NAS或者树莓派

楼主(2021-04-13):
拆了块32路大华监控录像机,海思cpu,官方说可以二次开发,想改个nas或者代替树莓派用不知道行不行,里面密码也忘记了具体型号是nvr4232

网友A:
好像是ST的 CPU,我有8路的

网友:
你就别想了,官方指的二次开发是指外围接口可以开发,而不是核心可以修改!!!

网友:
海思的CPU还想装群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ST的 CPU,我有8路的

海思hi3535 经典cpu

网友:
把电路板拿掉 壳子留下 换成树莓派的板子 改造完成

网友:
这个开发工程有些大啊

网友:
这个也想搞,胆子很肥啊,我是一般市面上有大佬捣鼓好了软件,刷个机就去搞搞。从0到1还是超高难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