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一只拨动开关

楼主(2021-04-13):
今天准备制作个小东西,找出一只拨动开关打算用上。结果测试发现不好使,开关接点电阻太大且不稳定,便动手修修。
一侧接点阻值
另一侧的阻值
拆开后,头一次见到有滚珠的。引出接点与活动刀片都已严重氧化发黑。
清理后,头一次见到有刻槽的导电片(大概是使导电电阻减小的措施)
重新拼装
测量一侧导通电阻
另一侧导通电阻
至此才发现表笔线电阻这么大!
这个0.3由哪些原因产生?请告知,谢谢!

网友:
拆开表头就知道0.3是怎么来的了

网友:
开关是一个大学问,有弹簧的比推压的好

网友:
有珠很正常的啊

网友:
原来是拨动按键下弹簧和滚珠,带动跷板触点,一般直接上点万能润滑剂,触点清洁剂更好。我开过玩具上微型拨动开关,里面滑动触点结构。接触不良问题在手电反向开关很常见,通常紧配合结构尽量用触点清洁剂和万能润滑剂,螺纹固定可拆结构更好,换开关方便。

网友:
好多跷跷板式的小双位开关都是这样的

网友:
像这种金属片清理,用酒精泡还是洁厕灵?

网友:
擦这些铜质触电,用这个效果很好,不用砂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