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西门子BCD-254冰箱2日多不在家冷藏室到-4度温控器问题

楼主(2021-04-13):
当年装修贪便宜,冰箱买的西门子BCD-254,机械控温的。有一次冬天室温低于10度后没打开温度补偿开关,去丈母娘家过了3天回家冷冻室都不冷了食品全坏。
到了现在气温正常的季节,2日多不在家又会冷藏室到达-4的温度,冻坏里面的鲜蔬。

你说他温控器坏吧,只要人在家使用冰箱的。冷藏室温度又很正常。温控器设定在2数字,冷藏室温度5.

拆开看看温控器

西门子铭牌下一个固定螺丝,还不是十字的要用T20螺丝刀

钮帽0数字下有个缺口,小螺丝刀插入能挑开卡销

抽出温控器

三插脚的温控器

西门子K59Q2209温控器

不管有没有把把感温包放入冰水混合物中,3C脚和4L脚触点都不会断开

奇了怪了,温控器这个样子应该是压缩机永不会停机才对。在家用着冷藏室又温度正常。大家给出出主意,到底是哪里的故障?

能不能改成内置电子温控?

网友:
这种冰水混合物的温度不足以断开触点的

网友A:
好奇那个感温头是伸到哪里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奇那个感温头是伸到哪里的呢?

一般是检测冷藏室的温度,所以冬天天气较冷的情况下,因为冷藏室温度低,导致压缩机不怎么启动,这个时候就需要将补偿旋钮的数字调大一点,让压缩机工作次数多一些以保证冷冻室的冷冻温度,而在夏天就刚好相反,需要把数字调小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检测冷藏室的温度,所以冬天天气较冷的情况下,因为冷藏室温度低,导致压缩机不怎么启动,这个时候 ...

对的,这个确实是这样的!

网友:
这是九十年代的产物,技术落后且已淘汰,室温低的状态,打开温度补偿开关才行,巨费电,实际上就是一个加热电阻,一边加热,一边制冷,反人类的设计。

网友:
看来是落后的产品

网友:
应该能改成电子控制,不过应该比较麻烦

网友:
我家的电脑温控冰箱就是后背的传感器发生漂移,导致制冷不正常,结果漏氟了。里面也有加热器。

网友:
跟我家那个差不多。

网友C:
和我家的冰箱一模一样。经常无征兆的不制冷,买了一只温控器换上还是不行,拍拍打打又制冷了。破西门子冰箱用得提心吊胆的,唯一优点就是用的是松下压缩机、外壳十几年不生锈

网友D:
有可能是补偿加热探头或者补偿加热丝坏了,补偿加热丝的工作原理是当外界温度低于十度补偿加热探头闭合,加热丝开始工作。

网友:
我的冰箱冷藏室经常低于0度,把鸡蛋冻坏,换了一个温控器也没有用,今年买了一个冰箱知音,冷藏室放了温度计,经常看看温度是5-10度之间

网友:
应该还是温控器问题,因为你有人在家你需要开冰箱拿东西有室温空气进入所以冷藏的温度不会很低,当你几天不开门就会出现温度很低的情况
换个温控器试试
还有就是把哪个冬季开关换成一个温度开关放到冰箱外面检测室温,在环境温度5度以下就自动闭合开关进行加热,它的加热丝应该是PTC的

网友:
看来这么大的品牌也不舍得加一个磁控开关。跟三流货色一个档次了。

网友:
接触不良,机械控温器拧拧旋钮,或用螺丝刀把敲击几下也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和我家的冰箱一模一样。经常无征兆的不制冷,买了一只温控器换上还是不行,拍拍打打又制冷了。破西门子冰箱 ...

刚刚修了自己的冰箱。温控器的问题,20多年的冰箱,温控器太贵了,不得已修吧。结果发现是里面执行机构不能可靠推动微动开关造成压缩机不启动。怀疑是过去某时开关接触不够好,开关发热造成微动开关的弹性铜片变形,结果无法可靠导通。用尖嘴钳修改了一下铜牌形状就可以了。网购的开关还在路上,修好的开关装回去让冰箱继续工作,再坏就拆掉上面的微动开关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是补偿加热探头或者补偿加热丝坏了,补偿加热丝的工作原理是当外界温度低于十度补偿加热探头闭合,加 ...

听起来像是除霜器,蒸发器表面结霜以后是无法让热量传递出去的。冰箱温度是4度,蒸发器表面温度需要更低20度才能保证制冷效果,而这么低的温度碰到水汽一定会结霜。霜是热量的不良导体,需要定时把它融化掉,所以冰箱里有除霜装置。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刚刚修了自己的冰箱。温控器的问题,20多年的冰箱,温控器太贵了,不得已修吧。结果发现是里面执行机构不 ...

您的分析很有道理,这故障已经很久没出现了,我当时怀疑是不是温控器和电路的接插件接触不好的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