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关于OLED屏幕暗屏亮度低问题

楼主(2021-04-13):
铺垫:最近手机坏了,爆摔之后屏幕总成挂了
然后手动换了一块国产LCD彩虹屏,耐何显示效果太差想再搞个原装OLED屏幕
正题:咸鱼看到了一块原装问题屏,卖家声称也是接盘来的,。
问题如下,屏幕正常显示,触摸正常,指纹正常,唯独亮度底下,几乎要躲进被窝才能看清显示内容。
我想问下各位有经验的老哥,这种情况是属于老化挂逼还是屏晶体损伤,排线损伤问题?

下面上图

网友A:
问题屏还不如组装屏。真纠结就卖了换新机,别折腾了。

网友B:
oled亮度低的大部分是屏幕老化,一般是摔伤或者是换盖板时伤到屏幕了,造成屏幕真空进气造成的加速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屏还不如组装屏。真纠结就卖了换新机,别折腾了。

组装屏用着实在难受,耐何OLED屏也不降价。这手机比较喜欢一直没丢

楼主:
引用 网友B:
oled亮度低的大部分是屏幕老化,一般是摔伤或者是换盖板时伤到屏幕了,造成屏幕真空进气造成的加速老化 ...

这么说就没毛病了,我还是不做接盘侠了,要是压排啥的小问题我还能去朋友那边借设备搞一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说就没毛病了,我还是不做接盘侠了,要是压排啥的小问题我还能去朋友那边借设备搞一搞。 ...

你朋友能压排,这种问题应该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