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爱普生墨仓式打印机 墨囊抽空气(EPSON L3156)

楼主(2021-04-13):
最近要职业考试,打印些资料有点多。
在咸 yu 入了台爱普生L3156   卖家在外地,快递几天后到货拆开一看,居然倒置。。。。

以前用过爱普生L系列的打印机,运输后会有墨囊入空气的情况,而机器初始注墨只有一次。

拧下两个螺丝,就可以打开天顶盖

拆开透明带 就可以取出供墨管

果然不出所料, 墨囊都是入了大部分空气,

用针筒  把墨囊倒置,把里面的空气抽出来,自己一个人 忘记拍照了

抽完空气,原路放回,记得每个颜色顺序。

开机,清洗后,打印测试页 完美

网友A:
效果不错!
不过,除非是一定要打彩色,不然,激光是唯一选择

网友B:
这货应该有运输开关才对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货应该有运输开关才对呀

老机器有,新的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货应该有运输开关才对呀

现在新机都没有运输锁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效果不错!
不过,除非是一定要打彩色,不然,激光是唯一选择

彩色激打用过之后再也不想用回喷墨了。

网友D:
说一下在那个地方抽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彩色激打用过之后再也不想用回喷墨了。

家用成本太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家用成本太贵了。

你用的多的话,可以回本。打印耗材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一下在那个地方抽

网上借图  从出墨口抽,  这个是上一代的墨囊,不过操作都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借图  从出墨口抽,  这个是上一代的墨囊,不过操作都一样

非常感谢

网友:
好像不用把空气排掉

网友F:
驱动里面应该带的有维护工具软件,上次维修一个佳能喷墨打印机,也是进空气了,正准备吸墨的时候,突然发现打印机的属性里面有个充墨的菜单,等他运行完了就可以了。

楼主(2021-05-23):
引用 网友F:
驱动里面应该带的有维护工具软件,上次维修一个佳能喷墨打印机,也是进空气了,正准备吸墨的时候,突然发现 ...

爱普生墨盒充墨  机器只有一次

网友:
只有这一种解决方法吗,有没有什么软件的解决方法。

网友:
爱普生机器比较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