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国产神火电池充电器SupFire AC-16

楼主(2021-04-13):
国产的神火手电的电池充电器,和美国神火一点关系也没有,纯粹蹭名字的。本以为拆开之后是个垃圾充电器,没想到竟然还可以。手电当时80元买的5w单电带充电器的。芯片被打磨了,不过盲猜是4056,可以冲14500,18650,26500多种电池。

网友A:
这弹簧直接焊到主板上居然没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弹簧直接焊到主板上居然没掉

用的次数少,多用几次就断了

网友B:
从外围电路来看肯定不是4056,这个应该是个运放用来检测输入电流,加三极管扩流的LDO降压方案,三极管应该是PNP接在正线上,至于这个IC带不带基准就不确定了,没基准的话只能靠电池保护板的过压保护进行截止

网友:
这显然不是4056,要是4056的话这就是编程脚悬空,灯控脚串了个电容,咋工作

网友C:
弹簧的地方如果没有过孔,最好想办法用细铁丝,加上电路板磨开焊盘焊接铁丝,提高支撑强度。USB鼠标头设计很方便,可惜金属片导轨变成塑料壳一体导轨。

网友D:
431+358方案
曾经的“南孚环高”用432+358方案,半斤八两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外围电路来看肯定不是4056,这个应该是个运放用来检测输入电流,加三极管扩流的LDO降压方案,三极管应该 ...

好家伙,感情还不如一个4056模块呢,改天还是把它换成4056模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弹簧的地方如果没有过孔,最好想办法用细铁丝,加上电路板磨开焊盘焊接铁丝,提高支撑强度。USB鼠标头设计 ...

我感觉最好是把这块电路板换成4056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431+358方案
曾经的“南孚环高”用432+358方案,半斤八两

是不是不如4056好?

网友E:
同款,用的是4057

网友:
修好换成4057。 可以防反接电池。
4056反接电池芯片要挂

网友:
也不咋 样啊,便宜的充电器买多了还不如买一个多槽的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款,用的是4057

我靠。。。看来真得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