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之家的魅色充电器难道悄然无息的走了?0.5A LED灯闪烁

楼主(2021-04-13):
今天用它充18650,结果0.5A的LED灯闪烁,查说是电池故障,换个电池试试,效果一样,再换还是一样,难不成是充电器走了?还能再抢救抢救不?

网友:
要想抢救就拆了看看

网友:
拆开检查噻

网友:
我的双节充电器正常,单节的不能识别磷酸铁锂

网友A:
是不是用的快充充电器,我有个同款耐杰的,接快充充电器跟你的症状一样,换普通充电器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用的快充充电器,我有个同款耐杰的,接快充充电器跟你的症状一样,换普通充电器好了 ...

好像是快充,明天回单位看看,这东西还挑充电器啊

网友B:
不兼容某些快充,比如我的充电器乐视的充电头就不行,华为的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兼容某些快充,比如我的充电器乐视的充电头就不行,华为的没问题

是的呢,换个充电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