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假普通4.8A车载充电器露真身!

楼主(2021-04-13):
喂鸭子无意看到一个数码管车载充电器,4.18元,用了个3毛卷3.88。主要是看中那个小数码管。购买选项和评论里,带QC3和不带都一个样子,差几块。

网友A:
在哪里撸的
我也想撸一个

网友:
便宜无好货,双a口数显双qc3.0的车冲买钮曼就可以了,领卷后只要19.9

网友:
看来可以解锁隐藏快充模式,如果没快充,两路独立输出也不错。快充发热的话,换成散热快的金属电源壳,外置点烟器保险丝插头。

网友B:
每个口各自独立电路不错。婆娘买了一个这类的,用着用着就无法显示输入电压(汽车电池电压),不能同时带两部手机。

网友:
散热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哪里撸的
我也想撸一个

涨价了,现在和快充版的只差8毛!

楼主:
打了些导热胶,没拍。实测单路用快充,长时间和芯片最近外壳最高是50度稳定输出。芯片手册说加一个肖特基二极管可以降一点发热,也加了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个口各自独立电路不错。婆娘买了一个这类的,用着用着就无法显示输入电压(汽车电池电压),不能同时带两 ...

坏了就拆数码管,买时图便宜就是奔着这去的。

网友:
数码管的看着比液晶的清晰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