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索尼VPCZQ 笔记本开机蓝屏,运行正常后 可以使用一整天不蓝屏

楼主(2021-04-13):
索尼VPCZQ 笔记本开机蓝屏,运行正常后 可以使用一整天不蓝屏

冷机蓝屏,每次代码不同,不好判断是什么故障。 使用过程中突然黑屏,散热风扇狂转。怎么搞定!!

客户那里回收了,手机几个笔记本 没什么用户垃圾东西啊

修好 偶尔耍耍也行!! 上论坛 看网页。工作远程聊微信聊QQ 速度还是可以的

配置 I5 520M 2.4G+  4G+128G(64G+64G磁盘0阵列哦)工作时间2.4万小时  !!

网友A:
感觉是内存或者内存供电问题,先换内存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内存或者内存供电问题,先换内存试试吧

内存换过 手里3代内存很多。都是旧的,时不时还会蓝屏

网友B:
清灰,一个一个代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清灰,一个一个代换,

怀疑是时间久了BGA的处理器 i5 520M这个东西虚焊导致。 风扇主机加了几滴嘉实多极护润滑油 状态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