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第一次弄M8单片机,模电和程序都小问题请教

楼主(2021-04-13):
"U4是断电检测用的,可能不好找。用普通的电压比较器稍修改电路能代用。只要是输入电压低于某值(比如8V)后,M8的INT0脚从1变为0就可以了"U4 M34161用哪种常见的电压比较器改制?找不到的话,程序里是否要改动?不改直接空开断电保护是否一开机就保护关机?

Q1用9013或8050行不?

D1随便一个二极管应该能用?

网友A:
INT0直接接5V

1N5814,或者干脆去掉

网友:
比较器的话,大概这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T0直接接5V

1N5814,或者干脆去掉

好办法保持高电位!下午回去开焊。

网友:
U4可以直接省略,M8单片机内部有比较器,可直接触发中断,程序改几行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