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永动机?补充拆充电器

楼主(2021-04-13):
强光手电没有电了,插上充电器的输出接头,还没有插墙上插座,结果神奇的事出现了,电筒显示屏显示充电状态,也就是屏幕上的电池充电的动画,然后充电器的指示灯也亮着,也就是只接充电器不用接电源也可以充电!前四张图是没有接电的情况,倒数第四张是插墙上插座情况。后三张是充电器拆机图,轻飘飘的。

网友A:
扔了吧,这充电器是傻充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扔了吧,这充电器是傻充来的

不傻,充满要转灯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傻,充满要转灯的

不准确检压转灯,十几年前的MP3充电器就有了,3个电阻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准确检压转灯,十几年前的MP3充电器就有了,3个电阻搞定

那换什么充电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换什么充电器?

应该是防反流电路设计有问题,网上尽量找4056和4057充电板,加上USB接口三件套,剪断原装电源,把充电线接在4056充电板做充电转接线。

网友B:
不错,有测试过要多久才充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有测试过要多久才充好?

电源插插座上,到现在都没有充满,四个多小时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扔了吧,这充电器是傻充来的

电源真是傻的,没有芯片控制。又没有可能电筒内部有控制芯片?

网友C:
这手电3节18650供电?灯珠用的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手电3节18650供电?灯珠用的啥?

两节18650,l2灯珠,一黄一白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两节18650,l2灯珠,一黄一白

多少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源真是傻的,没有芯片控制。又没有可能电筒内部有控制芯片?

大部分情况是直接一个二极管,靠电池保护板保护断电,要不然转灯电路不好弄,少量是有一个4057之类的芯片.直接买一个带4057或者4056的充电器或者充电线就好了,要注意极性要对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少入的

90多,也不知道贵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部分情况是直接一个二极管,靠电池保护板保护断电,要不然转灯电路不好弄,少量是有一个4057之类的芯片.直 ...

已经买了个4056充电板,今天到货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