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山寨假闪迪SanDisk SSD PLUS 120G拆解SDSSDA-120G

楼主(2021-04-13):
三个山寨卡,都是2246XT方案。麻烦大佬看看健康图,我编了号,给个评价,我只会看写入量,其他参数看不懂,麻烦指点一二。其中一个98%是为什么。有人说这些卡可能被串改过数据。

楼主:
1号是不是意味着写入放大188倍?
2号是不是看起来最正常的?
3号主机写入量反而比NAND写入量要小?是不是数据参数被人为改过?

网友:
全部都是真的闪迪,46xt+mlc,能用继续用好了

网友A:
应该是真闪迪,至于是不是好的看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真闪迪,至于是不是好的看情况

不是应该。这就是真货。

网友B:
三个山寨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个山寨卡

是真货有固件升级的试过一次,应该是不同年科出的固件问题

网友:
3个都是真货。1号应该是老固件 固件出错或着就是实际放大,可以升级固件试试 闪迪有发布更新程序

网友(2024-03-12):
这个开卡啊

网友:
芯片上都有标,应该是真的吧,假的里面的芯片没必要打标

网友:
一号放大的好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