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烫手的颗粒,LGA60封装的8DDK(3)转接贴制作与测试

楼主(2021-04-13):
经过数轮测试之后,终于把SAT-LGA60转为常用封装的可能性确认了,然后就是转接贴的打板测试了过程很是枯燥,总是不经意就搞到半夜,由于很少接触画板的软件,所以一直边摸索边使用,并且对工厂的加工能力不熟悉,好不容易画完了,结果工厂那边做不了,然后弃稿重新画,最后没办法,不管数据等长什么的了,能连在一起就行,做完提交工厂之后,就是漫长的等待,终于在4月11号拿来了我亲手绘制的转接贴。
上机测试,单帖903读写155/91,还算不错,然后尝试双贴时候遇到了麻烦,并且这个麻烦导致我到现在才发帖。
经过反复的测量,确认关于这个转接贴、颗粒与主控板的一些问题:
1、这种sat-LGA60的颗粒一共可以支持2通道一共8个ce,但是,单颗2ce或者4ce的颗粒的所有ce会全部集中在一个通道里。并不像bga132/152一样平均分布两个通道,这也导致了单帖2ce/4ce转接后也全在一个通道里。
2、这些最大支持8ce的主控,由于要兼容双贴模式比如1+1、2+2、4+4模式,会对ce的排列做出调整,这种调整会导致双贴单通道的4+4bga颗粒会出现ce缺失的情况。
由此,总结出了这个转接贴的几个特性:
1、此转接贴支持1ce、2ce、4ce、8ce单帖,不支持4ce双贴最大8ce的u盘板子,因为颗粒只有一个通道,u盘板子调整过ce分布,会导致ce重叠与缺失。
2、4+4与8+8双贴贴四通道16ce的u盘板子应该是可以的,1+1、2+2理论是可以的,固态硬盘随便贴。

由于我的903有点问题不能跑圈,所以暂时没测稳定性。

附:转接贴与测试图

楼主:
大家如果对转接贴有需求可以@我,目前转接贴还有20贴剩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家如果对转接贴有需求可以@我,目前转接贴还有20贴剩余

903的2+2可以,如果上固态主控,这个算是新手福利了,免跳线,反而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903的2+2可以,如果上固态主控,这个算是新手福利了,免跳线,反而方便了 ...

嗯,不知道新手能不能玩的了转接贴

网友:
有一片903板子只能识别ch0的4个ce了,这这个转接贴颗粒,简直是绝配啊!

网友B:
如果想支持4+4,转成tsop就可以了

网友:
@joker321 @joker321转接贴回来了啊 我只有2片颗粒,能福利2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想支持4+4,转成tsop就可以了

我也是这么想的,还在纠结要不要做,tsop得用软pcb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么想的,还在纠结要不要做,tsop得用软pcb了

tosp的还是太少了,不值得,不知道这种转接贴的转接苹果手机的颗粒能不能用2258xt开卡,这是我一直很期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sp的还是太少了,不值得,不知道这种转接贴的转接苹果手机的颗粒能不能用2258xt开卡,这是我一直很期待 ...

不行的,苹果手机与硬盘的颗粒的定义不一样

网友C:
我朋友当年开发转接贴的时候也有这个问题,给你个小建议,你只要更改ce线序就可以支持双贴4ce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朋友当年开发转接贴的时候也有这个问题,给你个小建议,你只要更改ce线序就可以支持双贴4ce了。。。。 ...

我也飞线试过,没成功,可能需要两面都要改才行,晚上我再尝试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飞线试过,没成功,可能需要两面都要改才行,晚上我再尝试一下

有结果了吗,期待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结果了吗,期待更新

没有,直接画的转tsop48的板子

网友:
加我qq探讨一下吧,我这边有之前研究资料。。。

网友(2021-12-10):
引用 楼主:
大家如果对转接贴有需求可以@我,目前转接贴还有20贴剩余

我想用下

网友D:
就是这个方案,LGA60,2片8DDK的闪迪马甲。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这个方案,LGA60,2片8DDK的闪迪马甲。

嗯,4贴蓝色的板子我搞到了好几个了,但是贴多了有ce丢失的bug,转接贴也上市了,可以尽情玩耍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4贴蓝色的板子我搞到了好几个了,但是贴多了有ce丢失的bug,转接贴也上市了,可以尽情玩耍了 ...

能用在固态硬盘上面拆的苹果6硬盘吗,银白色的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用在固态硬盘上面拆的苹果6硬盘吗,银白色的硬盘

不行呦,那是E2-NAND  这个仅支持SAT协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