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9xt+B27A 开卡求助,参数无法选择

楼主(2021-04-13):
镁光B27A颗粒 ,2259xt的包都选不了,2259XT T0713A有参数就是选择不了,手动也没有,我想问下这颗粒,可不可以改下参数来开卡,或者有其他支持的硬盘主控搬颗粒的,谢啦

CE图

CE图

2259参数

2259参数

楼主:
有没有大佬看下

网友A:
找多几个新一点的工具版本看看能AUTO识别不

网友:
59公开的固件就那么几个。镁光的B27上2263XT速度还是够炸天的。比英特尔颗粒猛。也有可能是固件版本比较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多几个新一点的工具版本看看能AUTO识别不

不能,上2263xt,不知道是板子问题,还是啥,识别4ce就是开不了

网友(2021-05-23):
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1-11-23):
我也再找这个固件  没找到

网友B(2022-04-13):
楼主,我得也是你这个颗粒,一样B27A,ID一样,2258XT显示坏块过多也不行

网友C(2022-05-29):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得也是你这个颗粒,一样B27A,ID一样,2258XT显示坏块过多也不行

这个颗粒2258xt开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颗粒2258xt开不出来

好的,谢谢,用2259了

网友:
我 有一个英睿达Crucial BX500 480GB的SSD,主控SM2259XT、闪存镁光B27A,半年前坏了,没事就拿出来弄一下,昨天竟然能开卡成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颗粒2258xt开不出来

好的,谢谢,问题很早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