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朋友送我一个优利德UT89X,吐槽一下

楼主(2021-04-13):
优利德UT89X,6000计数手动挡三位半!功能也还算齐全!
速度有点慢!精度不是很完美!尤其是直流电压档精度脑壳疼!
用料做工就不说了,典型的低端表用料做工!高压保护元件也省了! 有的批次是硬芯,我这个是牛屎!
貌似没法自己校准了!这个晶华的芯片好像都这样,功能丰富。高度集成,精度差强人意!8M晶振速度还慢!
NCV比61E+强太多,能调灵敏度! 火线检测还算有点用处!背光效果也可以,也比61E+的背光好。

这表实在没啥值得购买的地方!外壳造型工业范,貌似坚固点,二极管档蜂鸣档有指示灯提示,这些方面还不错!电容档测量挺有意思,测量过程中显示黄灯,测量出结果后显示绿灯!这是测量速度太慢,怕别人以为表坏了,用黄灯提示你正在测量中??哈哈

网友A:
是不是拨盘手感很好,类似福禄克187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拨盘手感很好,类似福禄克187的感觉

我不知道手感如何!我这个表被朋友下锅煮过了,然后热胀冷缩变形了,转盘装不进去了,打磨半天才塞进去!没有手感可言了

网友:
用的是SD7501胜利的890D速度都比它快,胜利有一批次用DM1106芯片。比刚出用的hy12p66好多了,起码没那么容易烧。

网友B:
后壳这个灯是干嘛的,也没看见导光条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手感如何!我这个表被朋友下锅煮过了,然后热胀冷缩变形了,转盘装不进去了,打磨半天才塞进去! ...

煮表?消毒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壳这个灯是干嘛的,也没看见导光条啊

那个是背面的手电筒

楼主:
引用 网友C:
煮表?消毒吗

不是消毒。表不小心撒上502了

网友:
送售后调校一下嘛,小问题免费的

网友(2022-11-21):
功能看着挺多啊

网友:
我用的是ut89xd硬芯,二年前的11月份入手。
上个月头脑发昏。先使用630毫安档测量的12伏电压。
又用电阻档测了电压。导致现在单位都有底数
电阻档有4欧左右底数
电容档有350pf底数
二极管大概有0.2的底数
直流电压档正常
这些底数还随着开机电间变小。电阻档小到1欧左右就不变了。

网友D:
其实电路板做工还不错!

网友:
精度不是很完美!尤其是直流电压档精度脑壳疼!

网友E(2022-12-29):
这表能不能自己升级改造一下高压安全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表能不能自己升级改造一下高压安全性?

可以,把压敏装上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把压敏装上就行

请问自己装压敏电阻,应该装那些位置?安装什么规格的压敏电阻?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其实电路板做工还不错!

对比了电路板,ut89x 电路板做工质感比zt219高一个档次

网友:
引用 网友F:
对比了电路板,ut89x 电路板做工质感比zt219高一个档次

众仪太垃圾了 板子到处是焊油溅锡 外壳拆装3次以上必坏(卡扣 螺丝柱)只能当个玩具

网友G:
ut89xd听说LED档可以输出11伏电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ut89xd听说LED档可以输出11伏电压了

是的,超过11.6V了。这个比很多表的LED档实用,福禄克和优利德这些型号带LED,但是,那个输出电压是不停的正负交替输出的,只能测LED用,测不了比如管子一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