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尔LD32U3100电视拆机换灯条

楼主(2021-04-13):
先按卖家说的拆掉一个1R50,减小电流以免灯条再次损坏。然后按图片顺序揭开胶带,拆掉边框,取下屏幕和均光板,更换灯条,再次装回的时候注意侧面有两个驱动。
自己换灯条有风险,还好有惊无险,看见背光亮了就盖好盖子了,排线没插上,看会动画片压压惊!

网友:
好!之前我拆换笔记本灯条,把屏弄花了~~对拆屏有阴影啊!

网友A:
我也自己换过一台电视机的灯条,感觉挺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自己换过一台电视机的灯条,感觉挺简单的

不难,胆大心细,我比较胆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