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心灵手不巧,拆姐爱华随身听HS-PX580,没办法换皮带

楼主(2021-04-13):
说实话真的没能力,太精致了,那个电路板又太薄了,纸糊一样的,根本没办法下手

楼主:
皮带在面前,没能力更换

楼主:
能改什么?他们网上说改耳放效果非常好,找不到线路输入位置,那个排线是磁头,双向走带,所以磁头也是双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皮带在面前,没能力更换

辣么多皮带,你是来秀皮带的。

网友:
脱开磁带监测开关和电机焊点就能翻下主板换皮带了,排线都可以不用脱焊。
当然我操作必须排线脱焊光溜溜来操作

网友A:
不知道要不要拆飞轮,我有两个随身听也是皮带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要不要拆飞轮,我有两个随身听也是皮带不行了

换过各种型号的皮带,非常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要不要拆飞轮,我有两个随身听也是皮带不行了

一般不用拆飞轮,试试用手加力转动一下,若转动自如无阻滞感可不用拆;若有阻滞感,可能飞轮轴套里面有纤维丝或者油污变质成胶了,则需要拆下清理。

网友(2022-11-11):
没有最薄,只有更薄

网友:
印象中十几二十年前换过个吧次,印象中找个细线什么的穿进去然后再带着皮带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