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en如何加内存供电?

楼主(2021-04-13):
(图片)

网友A:
你这个是EN 降级的xt,,大头的xt,因为缓存测试不通过所以变成了xt,,,,也有可能是en当xt来开。。。。。。。。

网友:
需要补这里的元件,具体规格参考同板型的46en成品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EN 降级的xt,,大头的xt,因为缓存测试不通过所以变成了xt,,,,也有可能是en当xt来开。。。。。。。 ...

是en当xt来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en当xt来开

这个简单,分压电阻已经打上料了,随便在料板上拆个6角的电源管理芯片和电感补上去,边上两个滤波电容最好也补上去。

先前刚折腾好的缓存供电,就补了芯片和电感

网友:
这样更简单明了。

网友:
这个黑板子找一个有缓存的图对比一下补上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简单,分压电阻已经打上料了,随便在料板上拆个6角的电源管理芯片和电感补上去,边上两个滤波电容最 ...

8贴的46en居然是双缓存?第一次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