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充电器,充铅酸,有没有问题

楼主(2021-04-13):
原装的特能充电器坏了,
电池组是5块12V20ah铅酸,也就是60V20ah。用71.4v的超威锂电池充电器充电。小区投币售电,一般就3-6小时一次。

网友:
修修还能用

楼主:
原来是红绿灯交替闪烁,结果不小心短路快恢复二极管,把0.33电阻烧了,不晓得3842,mos这些烧了没

网友:
充电电压适当 放心充 没问题

网友:
放心充,可以用的

网友:
有定时是没问题的,没买新的充电器是可以用的。

楼主:
锂电充电一般涓流,恒流,恒压,停充这几个阶段。超威60v,17串,那么低于51伏时充电器是涓流充电,一般也不会用到那么低,那么后年三个阶段跟铅酸充电器就类似了。理论应该是可以充,铅酸应该没那么精贵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是红绿灯交替闪烁,结果不小心短路快恢复二极管,把0.33电阻烧了,不晓得3842,mos这些烧了没 ...

基本上0.33坏MOS和3842必坏

楼主:
淘宝上那种二手的十多块钱。都是换了电阻,风扇,电容再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