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修不了的加湿器 20210110

楼主(2021-04-13):
20210110 周日 晴天
    早8点整起来的,忙活饭,吃完就8点40了,来门市不到9点,刚到不久,老班长亲自来,

    拿来个德尔玛5L的加湿器,说是突然不干活了,我弄点水,试机,起震,就是起得弱,

    这玩意也没个调整的东西,所以,怀疑那1毛钱大的小振子片老化了,

    关键是,这玩意咱没有,再说,有的话,也是白扔,不打算弄了,还是放弃吧,

    如果他再来,要买配件,让他自己买去,不行买套件,

    这玩意貌似个不小,但是不贵,才50-70之间,值得那么大动干戈的修吗。

    所以装上算了,修不了就拉倒。2021年1月10日10:15:23

    后来跟卖ID卡扣那家联系,那边3天没发原来短信里问我有木有机器,我说有,

    又聊了一阵,希望先弄这10个试试能用不,能用的话以后随时大量进货,

    他们表示理解,我加了店铺收藏,还是没事干。

    今天带来的老爷子捡的一个黄皮手电,一个拧的那种小太阳多档开关,

   都彻底坏,这边开关烧的一个档也不通,拆铜了,

    那边手电灯珠和电阻全灭,电池报废。只能剩下个皮了唉。

    11点20,老班长来,我跟他说明了情况,这玩意不知道哪里老化,不好弄,

    他直接一句,不弄了,给你吧,扔给我了。这还算差不多,

    之前修好一样拿走一样,咱也不收钱,那边也坦然受之,如今坏了修不了,不要了,这也算是个玩意。

    回头找到之前买的那小片,换上试试,修好了倒手卖了。2021年1月10日11:28:26

    中午回家,下午3点半来,反正也没活,来了又是玩一下午,没人来,

    找了半天,找不到小换能器片,天黑归。2021年1月10日18:22:29

网友A:
看上去外壳公版模具,我父亲有个类似的,跟楼主旋钮不同的是触摸按键。

网友B:
我有一个一摸一样的正在用,哈哈
我这个毛病是风扇响,拍一下就好。

网友C:
你这已经落后2个多月了

网友D:
柠檬酸浸泡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外壳公版模具,我父亲有个类似的,跟楼主旋钮不同的是触摸按键。

都那么不禁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一摸一样的正在用,哈哈
我这个毛病是风扇响,拍一下就好。

貌似缺油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已经落后2个多月了

明明已经落后4个月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柠檬酸浸泡一下试试

管用吗灌灌灌灌

网友E:
震荡片几块钱还包邮

网友F:
是啊,一般要用 纯水,北方 水硬,碱大。

网友A:
父亲买的先是风扇异响,改成孔径2毫米外径5毫米微型滚珠轴承,后来里面水汽凝结到过滤棉,滴到主控板导致保护出错,加了一些泡棉胶带让水流到其它地方。

网友G:
那個小片,淘寶有賣幾塊錢就包郵的。挺便宜。但是不知道尺寸是否通用。另外,原來的,也未必就是壞了,有可能是結水垢或者髒東西給糊上了,工作效率就驟然降低的。

网友:
落个东西玩

网友:
我这还有两套拆机的,线路板上不缺件,没动过,发地址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震荡片几块钱还包邮

用不住啊,买几斤够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啊,一般要用 纯水,北方 水硬,碱大。

明白人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父亲买的先是风扇异响,改成孔径2毫米外径5毫米微型滚珠轴承,后来里面水汽凝结到过滤棉,滴到主控板导致 ...

管用吗::::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個小片,淘寶有賣幾塊錢就包郵的。挺便宜。但是不知道尺寸是否通用。另外,原來的,也未必就是壞了,有可 ...

基本上都用不长

楼主:
感觉最近这玩意不好修,前边坏了一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