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主板用的时间长了也会影响开机速度吗?

楼主(2021-04-13):
技嘉主板H87N用了快8年了,现在开机通电到出现logo要很长时间,前几年开机快得看不清logo就过去了。
是不是硬件老化,有救吗?因为开机慢点用起来没问题,所以还不考虑换新机。

网友:
应该和硬件老化没关系吧,BlOS改过?硬盘有问题?

网友:
硬盘是影响开机自检速度的 要是硬盘没就绪会卡住

网友:
换硬盘吧,速度还是和新的一样

网友:
技嘉双bios会出现这个问题,重新刷下就好了

网友:
开机通电到出现logo要很长时间,这种情况几乎都是自检仍在运行中,影响自检程序的硬件有很多,以硬盘影响占多数。

网友:
硬盘取消S.M.A.R.T检测 就快了

网友:
插拔内存试试

网友:
7-8年可以换机了。。。

网友:
换固态硬盘还可以再战8年

网友:
时不时清理下
每半年,重装下系统
其他软件改用绿色版
这样就可以了
实在强迫症,那就安装还原精灵

网友:
改BIOS的设置吧

网友:
换成固态硬盘一般就好了,也有cpu出问题的机子

网友:
重新安装系统先看看,这的机子都十多年了每次出现运行慢了就把系统重新装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补充说明:BIOS没动过,也不会刷;硬盘已经换成SSD了;系统重装也试过,几天后还是老样子;因为还在用WIN7所以暂时没有换机器的计划,新出的CPU据说不能装WIN7。计算机就是上网、购物很简单,手机字太小还得用大点的屏,所以就这么凑合了吧。再次谢谢各位。

网友:
没听说过主板用久了还会变慢的,估计是硬盘的原因。

网友:
给主板电源 散热器清清灰,有可能灰尘受潮短路导致电压电流不稳检测困难之类的问题。或者有些元件老化了吧,有没有经常死机 或蓝屏,那就检查一下有没有电容鼓包之类的问题

网友:
先拔掉全部硬盘,试试有没有卡logo问题,正常没有硬盘是能进bios的,一闪而过,甚至如果开了快检直接会进入待机黑屏等待。如果没有硬盘都卡logo就下面
技嘉的常见问题,找个这个主板的bios,重新刷一下,不要用技嘉那个所谓自动bios升级工具,用bios写入工具,重新写入一次就好,双bios的问题。

网友:
跟主板老化关系不大 主板也就是个平台协调各个元件工作 只要能开机就跟主板没啥关系 看看内存 硬盘。

网友:
我华硕Z68主板,曾经因为bios里面的me信息会丢失,导致启动会变的很慢,需要重新刷bios解决。
PS:看维修视频,换南桥的都需要重新刷bios,因为里面的me信息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