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29F16B08MCMFP 能用哪个主控?

楼主(2021-04-13):
手里有一个这种16G的颗粒,网上各种查,查不到这个颗粒能用什么主控。
不知道903或者3281能用吗?

网友A:
IS902E, IS903, IS916EN, IS916, IS917肯定支持。3281改一下也行。

网友B:
朱总喜欢银灿啊?
我喜欢慧荣,3257,3267,3268,3281都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IS902E, IS903, IS916EN, IS916, IS917肯定支持。3281改一下也行。

好的  谢谢 ,不过我在903还有3281工具里并没有找到这个颗粒的型号,需要手动添加参数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朱总喜欢银灿啊?
我喜欢慧荣,3257,3267,3268,3281都支持。

3281工具里并没有找到这个颗粒的型号,只有一个 29F16B08MCMFH 可以支持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 ,不过我在903还有3281工具里并没有找到这个颗粒的型号,需要手动添加参数嘛? ...

903用PF29F16B08MCMFH的ID直接开,3281改一下ID也能上。3267,3268支持。3257要靠后点的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朱总喜欢银灿啊?
我喜欢慧荣,3257,3267,3268,3281都支持。

当时没注意把3267/8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903用PF29F16B08MCMFH的ID直接开,3281改一下ID也能上。3267,3268支持。3257要靠后点的才行。 ...

你好,PF29F16B08MCMFH 这个ID 我下载了好多版本的903工具 查询都没有这个ID 29F16B08MCMFP 这个就更没有了。包括方力群里的工具也都没有这个ID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PF29F16B08MCMFH 这个ID 我下载了好多版本的903工具 查询都没有这个ID 29F16B08MCMFP 这个就更没有 ...

不用型号,要ID。例如100=PF29F16B08MCMFS-8964643CA1-2,和8964643CA1对上就能开。你的闪存ID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型号,要ID。例如100=PF29F16B08MCMFS-8964643CA1-2,和8964643CA1对上就能开。你的闪存ID多少? ...

买的903还没到。用软件或者网页查询都查不到这个闪存的ID
等明天上了板子看一下

网友C:
容量这么小的颗粒,几乎不感兴趣了。不过可以买一些贴了,然后专门跑Memtest用,为了保存测试结果U盘要一直插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型号,要ID。例如100=PF29F16B08MCMFS-8964643CA1-2,和8964643CA1对上就能开。你的闪存ID多少? ...

谢谢~~开卡软件自动识别了,什么也没设置就开好了。
就是这个写入速度不咋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容量这么小的颗粒,几乎不感兴趣了。不过可以买一些贴了,然后专门跑Memtest用,为了保存测试结果U盘要一直 ...

这是从一个垃圾MSATA拆下来的,扔着可惜,就做个优盘练练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