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怪事:台式机插上蓝牙适配器+蓝牙耳机,就不能上网!

楼主(2021-04-13):
有时候晚上怕吵了家里人,我会在台式机上插个蓝牙适配器,用蓝牙耳机。
但是每次插上蓝牙适配器,就不能上网了。拔掉就又可以。我的系统是Win10  64位。

由于书房没有布网线,所以我是通过一个无线路由器接收信号后,再用网线接台式机的。
请问,是蓝牙适配器的无线信号跟这个无线路由有冲突吗?所以影响上网?

网友:
路由器的无线信道换一个试试,可能是和蓝牙的冲突了

网友:
被蓝牙的2,4G频率干扰了 建议换5G路由器试试

网友:
无线路由器 用的默认信道的话改个信道试试,9或11 等待。

网友:
干扰是肯定的了,早些年用过逻辑的蓝牙鼠标,也出现干扰,不能同时使用。

网友A:
蓝牙是2.4G跳频技术,几乎是覆盖全频段2.4Gwifi,不过影响应该不会大,除非周围环境里有很多wifi已经饱和导致蓝牙不断跳频干扰wifi。

网友:
最简单的判断就是因中断导致的冲突。

网友:
频率冲突,或叫同频干扰,联网用5G,禁用2.5G:lol:

网友:
蓝牙是2.4G的,无线也是2.4G的,你可以换个带5G频段的路由器中继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牙是2.4G跳频技术,几乎是覆盖全频段2.4Gwifi,不过影响应该不会大,除非周围环境里有很多wifi已经饱和导 ...

各位,我的无线路由是这款,好像蛮老的了,有2.4G和5G,不过5G信号不好的,用5G不实际。

如果要换路由,信号好的换哪款好?体积不要太大的,因为我是插在墙上用的,要整个可以插在插座用的最好。

或者换个思路,我其实是要用蓝牙耳机而已,要不推荐一个不会影响路由的无线耳机给我吧

网友:
任何路由器5G信号都不是很好的,信号源和接收器之间站个人都会有影响,但不至于断线,如果隔一堵墙,那么接收器需要带外置天线才能比较稳定的接收发送信号,两堵墙基本就只有信号没有通讯质量了,你可以下个wifi测试器软件,检测一下周围干扰源,太多的话不建议用2.4G频段,毕竟5G穿墙弱,邻居信号也到不了你家。

网友B:
可以用“同步听”软件解决。
手机端电脑端都安装一下。
然后手机就可以当做电脑的扬声器了。
信号是wifi传播的。几乎无延迟,手机插有线耳机就没干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同步听”软件解决。
手机端电脑端都安装一下。
然后手机就可以当做电脑的扬声器了。

哈哈这好像有点复杂了,还是要谢谢你

网友:
蓝牙2.4G的可能干扰wifi信号,换蓝牙适配器或调整路由器信道试试

网友C:
你用无线路由做接收器,然后接路由网线进电脑吗,搞得这么复杂,看着就头疼,win10驱动智商不在线

网友:
我的笔记本插上无线二级的发射器,就断网,连接wifi的5G频道就没有问题,如果你的路由器是双频,可以换5G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无线路由做接收器,然后接路由网线进电脑吗,搞得这么复杂,看着就头疼,win10驱动智商不在线 ...

不然怎么让台式机接收无线信号?请指教
台式机的房间没有预留布置网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然怎么让台式机接收无线信号?请指教
台式机的房间没有预留布置网线的 ...

你说的很对,台式机不方便连接网线的情况下,只能插上外置WIFI接收器实现无线上网的功能,除非主板事先内置有wifi无线上网模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然怎么让台式机接收无线信号?请指教
台式机的房间没有预留布置网线的 ...

USB的无线网卡啊,买个十几块钱的都比你这样方便。
淘宝上MT7601 USB无线网卡 台式机笔记本wifi接收器发射电脑外置穿墙AP  6db天线的12块钱
Intel-4965/6200 5100 4322台式机pci-e内置 苹果 无线网卡5G包邮 这种双频段的也就40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