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奇怪的问题 DELL INSPIRON 1464 WIFI无法上网

楼主(2021-04-14):
我姐的DELL INSPIRON 1464,升级了固态硬盘,装了Windows10.用了一段时间。最近出现无线网络连接不上的问题。于是拿回来测试检测,用网线连接的时候,能正常上网,于是把Windows10的补丁都升级到最新了。但是无线网络还是无法正常使用。

表现的情况是:可以连接上家里的无线路由器,但是无法上互联网,打开网页显示,没有网络连接;然后无线路由器也断线无法使用。连接在这个路由器上的无线摄像头也无法上网。断开这个无线路由,连接其他的无线路由器,笔记本电脑上的问题照旧,但是原来的无线路由器则恢复正常,可以联网,无线摄像头也恢复正常。
有没有朋友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的,或者有没有什么解决的思路方向的,给支支招,谢谢。

网友:
把无线网卡的DNS和IP设成自动获取试下,也可以Ping个网站IP,用IP地址直接打开网站试一下行不行,不行就只能重装驱动或者换网卡了。也不排除在装系统时某组件损坏,先软后硬一个个排除吧

网友:
一般还是软件问题,以前联想的就必须装一个电源管理才能打开无线

楼主(2021-05-25):
统一回复一下,后来放了好几天没理它,然后再次启动后,神奇的就解决问题了,无线也能上了,也能自动升级了。

网友:
估计金手指脏了,放几天可能受潮反倒接触好了,用几天还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