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又收到个这玩意,能做个蚊帐空调或宠物空调?

楼主(2021-04-14):
又弄到一这玩意,功率半匹多点,看起来能做个蚊帐空调或宠物空调

参数,蒸发温度5℃下1615W,做家用空调肯定是不够的,R22雪种

二手市场上老能看到些展示柜(可乐冷藏柜)或制冰机拆的HBP压机,可大多是R404A的,充注麻烦,R22的反而少

比如这个华意的,蒸发温度0℃制冷量只有五百多瓦,换算过来5℃也不过七百瓦,做除湿机大了,空调又小了

网友:
做冰箱爽歪歪  以前用除湿机做了一个小空调效果很好只是功率太小  出风口夏天晚上可以吹出雾气

楼主:
冷藏箱可以,冷冻不行,这货是高背压的,不太使用低温工况,况且冰箱其实最麻烦的是保温

网友A:
以前有个隔壁邻居,用冰箱的改了个小热水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有个隔壁邻居,用冰箱的改了个小热水器。

这是高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前有个隔壁邻居,用冰箱的改了个小热水器。

邻居技术前卫啊,现在的空气能热水器前身啊,能把家用冰箱空调和热水器整合起来岂不更牛

网友C:
三菱重工空调一个晚上不到2度电。有必要折腾这?松下2000多块,一个晚上2度多点,不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菱重工空调一个晚上不到2度电。有必要折腾这?松下2000多块,一个晚上2度多点,不香吗? ...

不是吹人的,是吹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有个隔壁邻居,用冰箱的改了个小热水器。

空气能的话,这个太小,上次那个NJ9226E倒是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邻居技术前卫啊,现在的空气能热水器前身啊,能把家用冰箱空调和热水器整合起来岂不更牛 ...

这个好像不怎么可能,有点矛与盾的赶脚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气能的话,这个太小,上次那个NJ9226E倒是可以

哦,哦!
看到了你发的,想起邻居的就说一下

网友D:
冰箱后面设计一个保温水箱,一天还是可以制出一定量的热水的,用于洗手洗碗应该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有个隔壁邻居,用冰箱的改了个小热水器。

制冷变制热了。

楼主(2022-04-08):
引用 网友D:
冰箱后面设计一个保温水箱,一天还是可以制出一定量的热水的,用于洗手洗碗应该够了 ...

这东西怎么搞也只能搞出1.6KW的制热量,而且制热速度很慢

网友:
这货声音很少,很静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