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联想商用机标配鼠标开苞(Lenovo M-U0025-O)

楼主(2021-04-14):
单位的联想商用机鼠标右键坏了,拆开看看做工

型号:M-U0025-O

结构简单

还是罗技代工的

凯斯的微动不咋地

整体做工中规中矩

网友A:
MD,这垃圾做工竟然还用光栈....

另外那微动品牌叫凯华好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MD,这垃圾做工竟然还用光栈....

另外那微动品牌叫凯华好像...

标配鼠标

实际使用还是可以的,学生机房用了6年了,50台计算机到目前只坏了一个。

网友:
正品,官网好几十块呢

网友:
罗技代工都用光栅?板上也就这亮点

网友:
看清楚了,罗技代工的。

网友(2022-05-10):
设计师必备鼠标,中键贼舒服,软,而且不限方向,自己换了个白点按键,中键更软了,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