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360 s900云镜拆解

楼主(2021-04-14):
主板上有DP、DM接点,找齐电源和接地点,试接了一个USB母头,插U盘,结果发现自带的酷我音乐在本地音乐中偶尔有几次发现U盘的音乐文件。后面我再插入u盘都找不到了。不知道什么原因。查DP、DM点是从fsusb42芯片出来的,在板上测量这两点没有电压。

网友:
不喜欢这种替换后视镜的记录仪,还是觉得原厂的防炫目后视镜好用。都是买挂玻璃上的那种记录仪

网友:
返修啊返修啊返修啊返修啊

网友:
我的S600云镜用了4年了,没问题,很好用

网友(2021-05-29):
求 S900  装软件的  方法  请大佬们看过来

网友A(2021-08-16):
z怎么拆下来了的

网友:
最讨厌黑色主板,不好看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z怎么拆下来了的

自己掉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