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关于法拉电容做18650点焊机使用寿命

楼主(2021-04-14):
不知道发在这个板块对不对,如果不对请版主帮忙移动一下,谢谢!

前天在头条上看到有人在某宝上买了法拉点焊机,看效果是很不错的。
但是翻看视频下面的评论有人说这个东西用不长久,我向问大神们这是事实吗?

网友A:
说这个都是用变压器的玩家,变压器做得性能一般就是点0.15镀镍,法拉电容点焊机比变压器强太多了,
我的18管 8409单脉冲点0.3纯镍很轻松,
你要知道法拉电容点焊机就是个电子电器,只要设计合理为啥用不长久,
当然了如果你管子不够牛逼你去点铜,那就可能爆管,毕竟铜内阻太小了。
点镍就怎么点都可以

网友B:
不能用于商业,充电需要时间,没法连续作业。

买了24管的电容点焊机板子,管子是自己单独买的50安培MOS,12伏5A变压器从零冲电到5.4V大概需要5分钟,点过不锈钢,火花超大就是点不住,应该是威力还不够大吧,不过同样延迟电压点电池基本就是一点一个大洞。
用的50平方毫米线,点下去线都要抖一下,可见电流有多大。
至少现在还没坏,虽然用的不多!!!

网友:
是不是电容的大电流放电容易损坏电容极板,如果电容点焊机的电容多并联几组,平均分摊点电流会不会延长使用寿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用于商业,充电需要时间,没法连续作业。

买了24管的电容点焊机板子,管子是自己单独买的50安培MOS,1 ...

请问充满电大概用多久?还是边充边用?

网友:
看淘宝上的套件都是8-10平方的线,点0.2的都很轻松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说这个都是用变压器的玩家,变压器做得性能一般就是点0.15镀镍,法拉电容点焊机比变压器强太多了,
我的18 ...

你是多大容量的单体法拉电容,多少串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能用于商业,充电需要时间,没法连续作业。

买了24管的电容点焊机板子,管子是自己单独买的50安培MOS,1 ...

我用的50A充电,已经点了超过2w枚18650了
充电很快,连续作业没问题

网友:
我用的电容充电器是中兴2400改的50A数控,价格不贵,用起来超爽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50A充电,已经点了超过2w枚18650了
充电很快,连续作业没问题
...

50A充电的话对保护板要求很高,如果串联容量差异很大的话秒烧保护板,电容保护板不像电池保护板超压可以断电,虽然主控也会检测电压,但这么大电流的充电器风险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这个都是用变压器的玩家,变压器做得性能一般就是点0.15镀镍,法拉电容点焊机比变压器强太多了,
我的18 ...

谢谢回复!我觉得他们说的应该也不是很靠谱。一个电子产品怎么能这么容易坏呢。
当然你说的是非得暴力使用那另当别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用于商业,充电需要时间,没法连续作业。

买了24管的电容点焊机板子,管子是自己单独买的50安培MOS,1 ...

只是想着随便玩玩,商业还是不会了。这个充电时间相对比较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50A充电,已经点了超过2w枚18650了
充电很快,连续作业没问题
...

谢谢回复了!
50A太大了!!牛!

网友:
超级电容循环充放寿命几十万次 ,只要不超压 ,做好均衡。寿命还是很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50A充电的话对保护板要求很高,如果串联容量差异很大的话秒烧保护板,电容保护板不像电池保护板超压可以 ...

自己设计的50A泄压板子,电压2.7v启动

网友E:
买的二手电容,好坏拼人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50A充电的话对保护板要求很高,如果串联容量差异很大的话秒烧保护板,电容保护板不像电池保护板超压可以 ...

单串分开充电就是了。两个2.7V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买的二手电容,好坏拼人品。

    按照某鱼惯例,都是买一组车上淘汰下来的电容赌运气,好的自己用,转朋友,不好的挂淘宝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是多大容量的单体法拉电容,多少串的?

3000F两串。。。。。。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00F两串。。。。。。

原来买了个7管的,只支持12V的,看来得研究一下怎么改支持低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