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极调光的led驱动两路可以接不同灯珠数量吗

楼主(2021-04-14):
如题,按理说无极调光调色,说明可以单独控制白光、黄光两路电流大小,那两路输出就是独立的,我一路接20串大概66v电压,另一路接30串大概99v电压,没问题吧。
另外,驱动比如是70v至120v,我只接10串3.3v灯珠,输出电压能自动降到33v吗?

楼主:
来个大神指导一下,就是图上这种驱动,卖家也不是很懂。淘宝通用款,很多的。都这造型,恒流220ma的。

另外这种遥控的,会不会关灯不彻底?有微光?

网友:
应该是2路驱动。可以不同功率输出

网友:
这个驱动是有上下限的,盒子盖上会写着从多少w到多少w,只要在这个范围,都是固定电流。

网友A(2021-06-26):
我也有一个,奇怪的是标明了两路全开总电流和一路是一样的,开白光24w,开黄光24w,全开也是24w,要不是电路问题,就是为了散热不超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奇怪的是标明了两路全开总电流和一路是一样的,开白光24w,开黄光24w,全开也是24w,要不是电 ...

不奇怪。全开时,两路并联,各路电流减小一半,总电流不变,这种驱动方案也挺常见的。
相当于只有单路输出,只是后面有个继电器在各路之间切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奇怪。全开时,两路并联,各路电流减小一半,总电流不变,这种驱动方案也挺常见的。
相当于只有单路输 ...

奇怪的并不是你所说的,而是它能无级调色温,两路同时有输出,电流还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