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X折腾』尚朋堂桌面风扇艰辛维修

楼主(2021-04-14):
『X折腾』尚朋堂桌面风扇艰辛维修早前跟风撸的尚朋堂风扇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9636
自发帖日,已经将电池改成4并的了,用的电池是废品大妈给的笔记本电池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1755
除了原位上放两颗,风扇柱上也放了两颗,完美配种,也不容易颠倒。

某天发现不好用了,故拆开一看,我去。。这什么玩意。。

依稀记得是某次牛奶进去了。当时以为没多大事,擦擦了事

当时以为没什么事,是电池的续航降低了,就换成四颗大红包电池超级续航,没成想是烧了升压芯片,之后淘宝购买了几个换上去搞定。

可是没多久,风扇又又不赚了。。一拆,霍尔芯片挂了。。

就两极性的,普通的风扇芯片还不行。

电脑的风扇芯片是三极的,如果连整个座子都换,风力压根不够,因为12V的永6V最大档都觉得是微风

当时折腾连PBC都搞烂了,当时也想吐槽假货宝,我明明搜这个型号,结果却推荐那个型号,瞎逼逼买了其他型号的,换上去才发现买错了!

最后咬牙买了专用的二极性霍尔,淘宝也搜了好久,要么芯片不值钱,邮费贵,要么包邮也是超风扇的价值了。

之后换上,用到去年夏季末

最后收起来把塑件用片碱洗干净,现在天热又拿出来用,杠杠的。

楼主:
臭老婆放在厨房里面吹,结果整个风扇油腻腻,被我说了还不服气。。最后用着用着就变黑风扇了。。。这次大手术拿出来清理了一下。现在放在饭桌上负责把菜吹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臭老婆放在厨房里面吹,结果整个风扇油腻腻,被我说了还不服气。。最后用着用着就变黑风扇了。。。 ...

吹菜?你那边这么热吗?我这边最高才20度冒头,早晚才十几度

网友:
楼主再买点三防漆喷喷

网友:
菜凉了不香了,不好吃了

网友:
牛掰了哈哈哈,
要是我就是把电脑风扇拆下来改线圈了哈哈哈哈

网友:
这就是数码之家人,折腾第一

网友:
引用 楼主:
臭老婆放在厨房里面吹,结果整个风扇油腻腻,被我说了还不服气。。最后用着用着就变黑风扇了。。。 ...

其实老婆更辛苦,别心疼风扇,心疼老婆就对了

网友B:
29元而已,的确折腾过度了

网友:
所以进任何液体都不能掉以轻心,特别是白色的液体

网友:
居然都进水了~~上一层环氧树脂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臭老婆放在厨房里面吹,结果整个风扇油腻腻,被我说了还不服气。。最后用着用着就变黑风扇了。。。 ...

我那北京六环路以外饭馆,不少风机出问题后拆除,改成微风夹扇放在风机孔凑合。我的共田GT328小到大风新版本,也是没多久277霍尔故障扇叶不动,干脆去除扩流三极管等,改用AH477单芯片霍尔,引脚尽量保留利于散热,EG477和CCH477风扇霍尔驱动芯片只是能耐压到24伏,但是耐电流能力比AH477差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29元而已,的确折腾过度了

卧槽~这家伙到底是机器人还是真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吹菜?你那边这么热吗?我这边最高才20度冒头,早晚才十几度

刚要出来的饭,滚烫滚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那北京六环路以外饭馆,不少风机出问题后拆除,改成微风夹扇放在风机孔凑合。我的共田GT328小到大风新 ...

原霍尔是买不到的,后来通过关键字搜索才搜到的霍尔型号,上面的图纸说明只要有两根引脚就可以驱动。

网友:
我买的两尚朋堂都没坏

网友:
重点放在沙发了,折腾的有道理。。

网友:
据说质量不错

网友:
谢谢分享。。。。妙手回春,老奶变少妇。。。。

网友:
修理费都不止买这个风扇了,好在你自己修是免费折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