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宜的MLCC,方便改善波纹

楼主(2021-04-14):
最近做3306和24650,3306遇到怪问题,输入短路,结果发现买的贴片电容短路
24650是QFN封装,焊工太差,10个只成功1个,郁闷
正好看到签到活动,MLCC居然几毛包邮,用来凑单,有时候数量少到卖家打电话

网友A:
QFN对正了,还是可以100%成功的

网友B:
我一直都没敢搞QFN 因为没热风枪 手也残

楼主:
引用 网友A:
QFN对正了,还是可以100%成功的

问题不是对正了,第一个成功,后面鲜格格继续

没有加热台,只有风枪,上面吹,下面吹都试过了,不是这样问题就是那样问题

先上锡,可能底部黏连,后上锡,虚焊,补了补又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完全没信心

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都没敢搞QFN 因为没热风枪 手也残

有枪也没成功,烫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不是对正了,第一个成功,后面鲜格格继续

没有加热台,只有风枪,上面吹,下面吹都试过了,不是这样 ...

去垃圾站2--5元收个烫斗,改成加热台。很香。运气好的用纸皮就可以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不是对正了,第一个成功,后面鲜格格继续

没有加热台,只有风枪,上面吹,下面吹都试过了,不是这样 ...

对正了,中间大焊盘如果可以不焊的话,就无需热风枪,刀头烙铁 加助焊剂 焊丝四周引脚 拖焊一下几基本就OK了,一般不会引脚粘连的,如果有粘连,再拖焊一把,这就得稍微练习一下了,,像你这个PCB,中间大焊盘开了4个大孔,周边引脚拖焊完,从背面堆锡 把大焊盘焊实就可以了,,没有开孔,就需要热风枪了,加热平台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正了,中间大焊盘如果可以不焊的话,就无需热风枪,刀头烙铁 加助焊剂 焊丝四周引脚 拖焊一下几基本就O ...

受教了
但是我的确也是在四周拖焊的,但是总觉得芯片的脚没吃上锡,用尖头烙铁每个脚再点一下才看上去有锡连接

只能多练练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不是对正了,第一个成功,后面鲜格格继续

没有加热台,只有风枪,上面吹,下面吹都试过了,不是这样 ...

QFN掌握技巧毫无难度。
板子先上锡,中间不用特意去管,芯片放好热风枪吹起来,等锡全化了,用镊子把芯片压下去,这时候中间多出来的焊锡会被挤出来,松开镊子,去掉风枪等凝固,然后用刀头烙铁去除四周焊锡即可。
这里主要的技巧是镊子压后必须先松掉,才能去风枪,而不是想象中的镊子一直压着,一直压着必定底下焊盘连锡。

楼主:
引用 网友C:
QFN掌握技巧毫无难度。
板子先上锡,中间不用特意去管,芯片放好热风枪吹起来,等锡全化了,用镊子把芯片 ...

网友D(2021-05-18):
前辈,你这金额不等的红包,从何而来?有点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辈,你这金额不等的红包,从何而来?有点意思

淘宝左上角红包签到

网友:
目前开关电源50kHz以内,还用不到MLCC哦。。。

移动电源或者板子上BUCK,,过着GaN。几Mhz的频率才会用到ML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