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KORAD KA3303D 数控线性稳压电源拆机维修

楼主(2021-04-14):
      公司18年买的稳压电源,最近同事不慎接入220V市电导致一个通道损坏,不能够正常控制输出电压及电流,但是检测电压电流没有问题,估计是功率板损坏了,控制板子没有问题。废话不多说上图!

       面板操作还算是比较方便,这个电源精度一般,常规使用还是可以的挺方便。

      拆开盖子后可以明显看到是典型的线稳电源布局结构,变压器放在中间变压器有些重,这里已经能看到明显的问题了,功率板上R5、R7两个电阻明显烧焦的,
色环没法识别了测量了一下阻值正常,参数和R6一样都是1K/2W。

       看一下主控板,用3个MCU控制,具体型号不详丝印是电源厂家打的,看了一下应该不是STC的。

       ADC采用的是R-2R电阻网络构建的,原理就不啰嗦了网上一大把。以前自己也做过差不多方案的,精度还不错,一般应用足够了就是电阻网络占用地方。
左边是主控MCU右侧两个分别是两个通道的,使用光耦隔离通信。

      控制部分采用TL082运放做闭环控制。

      散热器布局右侧为三个整流桥和固定5V输出的功率管,左侧为两个通道的调整功率管子。左侧有两个4007的二极管烧坏了,没有正常的二极管特性。

       功率管使用的是2SD1047,测量发现功率管没有损坏。

      这里可以看到两个电阻烧焦了,三个没有安装散热器的功率管是TIP41C。

     这里可以看到很大的电容,蓝白电位器是调节AZ432的输出电压,调节5V固定输出通道的输出电压。
测试没有其他问题后安装回去通电看看情况,发现可以正常使用,运放部分没有损坏。

网友A:
这东西难道不用220的市电,明显有变压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难道不用220的市电,明显有变压器啊

应该是输出不小心接到220V了吧

网友B:
这玩意居然用外接R-2R电阻做ADC, 其实12位的ADC很多CPU都满足这个精度的电源需求;
随便一个M0做的ADC都比种电路的性能要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居然用外接R-2R电阻做ADC, 其实12位的ADC很多CPU都满足这个精度的电源需求;
随便一个M0做的ADC都比 ...

这个ADC是内置的 DAC是R-2R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