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TCL空气净化器坏了,求助!!

楼主(2021-04-14):
各位好!家里的TCL空气净化器突然坏了,插电无任何反应,电源灯也不亮,不知道哪里坏了,TCL售后已无电源板配件,只能自己维修,求助!

也不知道输出的电压是多少?

是不是这个电感坏掉了?

另外,如果不要电源板,直接接220V让电机运转是否可行?
请大神们指教如何接线!
叩谢!

网友:
帖子不少了,币比我多,信息量太少,样子象220V交流电机,控制部分一般是5V-12V或24V

网友:
保险未烧,估计问题不大,电感一般不会坏

网友:
这样的先用万用表测电线的通断,大部分都是卡扣处电源线断了!  因为这些贴牌的设备 电源线线径都很细!

网友:
元件也不是很多 挨个测吧

网友:
查前端桥整流和电源开关部分有没有损坏!!!

网友:
从进门捋着挨个查,总会有发现的,谁修也得这么查,或者根据输出电容电压,估计每路输出电压,外挂123个电源,脑供血,肢体供血

网友:
采用的是什么芯片?最好将线路给画出来才是。

网友:
从简单到复杂,先看线有没有问题,保险没断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应该是高中低三档,分别有三个可控硅控制。插电没反应,先排除220v进线是否有电,没市电就是低压控制部分坏了。

网友(2023-02-06):
从进到出,从易到难!多试几个~

网友:
这么简单的电路板 挨个测几分钟也就知道大概了。
先测220入口是否有电,再测各输出、再测板子上的元件,十分钟内有个大概情况,大家再帮你分析一下 ok?
盲猜真的没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