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垃圾佬病又犯了,中兴ZXD3000(V5.6)3KW通迅电源如何改可调

楼主(2021-04-14):
     估计论坛里大多数朋友都有这毛病,看到便宜就想买,买来拆开折腾一翻,扔角落吃灰*&……%¥@唉,这垃圾佬病得治@@%&……&、
     这不病又犯了,看到一个中兴ZXD3000通迅电源,要价150不包邮,一看上面的标签3KW的,来了兴趣,马上就忍不住下手了。。。虽然不知道买来有什么用!    收到当然是赶紧先拆为快了,然后百度了才发现没有改可调的方案,大佬请不吝指导一下,想改可调,具体要怎么操作
    来吧,展示:

  大神们,给指导下吧

网友A:
真不知道买这种破玩意能有什么用?功率太大了

网友B:
箭头指的是 S320 ?

如果是,在 下面的 2个 2272 旁边找一下 电阻。改一下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箭头指的是 S320 ?

如果是,在 下面的 2个 2272 旁边找一下 电阻。改一下 。。 ...

你好,箭头指的是S320,但下面两个不是2272,已上传详细标示图,你研究一下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真不知道买这种破玩意能有什么用?功率太大了

我也觉得是,零几年我父亲房屋总功率最大才3千瓦。不过北京六环以外垃圾佬更多,连自行车不锈钢螺母,铃盖和运动相机车把转接座等不翼而飞,最后只能上胶水固定螺丝防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觉得是,零几年我父亲房屋总功率最大才3千瓦。不过北京六环以外垃圾佬更多,连自行车不锈钢螺母,铃 ...

遇上带工具的专业“拆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417122-1-1.html

谢谢你的好意了,这个百度到了的,相差太远了

网友:
也有一个跟楼主一样的,还有4.3的版本都不会改,扔一边吃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遇上带工具的专业“拆客”了?

工地和自行车,电动车,汽车修理店附近等,有些地方谨慎停放好点自行车,他们也有工具和磁化改锥,磁钢等看是不是吸力小的304不锈钢,自行车转铃盖不用工具一拧就下来了。

网友E:
这个一看就是国内工程师设计的。。。引脚封装焊盘啥都是很平凡的设计,反正再怎么自己设计比拿老外方案直接贴牌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一看就是国内工程师设计的。。。引脚封装焊盘啥都是很平凡的设计,反正再怎么自己设计比拿老外方案直接 ...

肯定的了,首先是通信电源,基本不会太差,然后还是中兴的也是牌子货了

网友F:
加个后级数控他不香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个后级数控他不香么…

求推荐 先谢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求推荐 先谢了

睿登的搞一个便宜的就行了,我用的是30v5A的,你搞个手机要那么大的功率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F:
睿登的搞一个便宜的就行了,我用的是30v5A的,你搞个手机要那么大的功率干嘛? ...

修手机有专用的,这个搞着玩的,我意思接在这个中兴电源后级的降压调流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手机有专用的,这个搞着玩的,我意思接在这个中兴电源后级的降压调流板 ...

睿登的啊,大功率业余没啥用的,我那个一个月也开不几次…

网友G:
作用就是买来拆给我们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作用就是买来拆给我们看的

果然旁观者清呀

网友:
从反馈模拟量下手,在高级的数字没模拟量也白瞎。刚搞了个动力源ac dc就数字反馈(大概是)。搞这个要胆大心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