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EN+PFC55 开卡问题 没有支持的ID

楼主(2021-04-14):
ID正常读取,就是没有适合的开卡工具,256M内存能过,auto,没有支持的ID,哪位兄弟有适合的工具,麻烦分享一下,谢谢

楼主:
16贴PFC55
ID B5 84 64 54 A9 00
单ce ,一共16个ce完全识别了,以前联想好盘拆的,也是这个主控,应该可以,就是找不到合适的开卡工具,
制程是L95B:loveliness:

网友A:
找到2C 84 64 54 A9 00改一下就好吧

网友B:
初看ID以为是B站同行
仔细一看 原来是高仿 还是个伸手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初看ID以为是B站同行
仔细一看 原来是高仿 还是个伸手党

才玩的,不是很懂,请教一下啊,多多指教一下呀,我就是小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2C 84 64 54 A9 00改一下就好吧

不行啊,ID改了能认,开卡报check ID Table fail(71)(02),不过还是谢谢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初看ID以为是B站同行
仔细一看 原来是高仿 还是个伸手党

泠的昵称应该不容易同名,这个字算生僻字吧?我以前都不认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泠的昵称应该不容易同名,这个字算生僻字吧?我以前都不认识

能不能解决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初看ID以为是B站同行
仔细一看 原来是高仿 还是个伸手党

哈哈,不是本人,我怎么说那么多人说认识我啊

网友C:
按3楼的方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3楼的方法试

已经安装他的方法,改了,我多换几个开卡软件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3楼的方法试

刚成功了,谢谢各位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2C 84 64 54 A9 00改一下就好吧

开卡成功了,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2C 84 64 54 A9 00改一下就好吧

正常开卡了,大文件写入时,直接卡死,rdt也做了,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打个电话给SMI 的领导, 让他们吩咐 他们家RD 去给你写一版FW 就可以量产了!

网友D:
B5开头的L95B真是少见啊/应该只要把用2C开头的改一下开就可以估计不好开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B5开头的L95B真是少见啊/应该只要把用2C开头的改一下开就可以估计不好开过 ...

过了,写入速度感人,估计坏块太多了

网友:
楼主我的也是和你一样的主控和颗粒 能告诉我怎么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