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请问高手这款功放板应配哪种规格的环牛?

楼主(2021-04-14):
家里旧功放拆出来的,原本无牌无标识的环牛挂了,现在想废物利用,知道怎么焊接安装但不太懂功放。请问高手这款功放板应配哪种规格的环牛?

LM1876TF,功放板上写着AC 18V*2

2颗35V4700uF电容。

网友:
进宫参考哈哈哈

网友A:
楼主你就配一只 AC 双18伏、输出功率100瓦的环型或者方型的变压器就行了~!

网友:
交流双18Ⅴ,50W以上的牛,应该可以了

网友:
双18V交流输出,功率就大不就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就配一只 AC 双18伏、输出功率100瓦的环型或者方型的变压器就行了~!
...

现手里只有这个牛,不知道能用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手里只有这个牛,不知道能用不?

可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手里只有这个牛,不知道能用不?

交流22V整流滤波后直流电压30.8v,达到了功放块的电压上限,电压稍微有点波动就容易烧,不太安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手里只有这个牛,不知道能用不?

这个环型变压器可以用!只要整流、滤波后输出的电压没有超过该芯片的最高工作电压,就可以用~!
我一般是用变压器输出的电压乘以1.25来计算的
比如你现在手里的变压器输出电压是双22伏,即:22*1.25=27.5
芯片工作电压高,要加大、加厚散热片,如果手头没有那么大的散热片的话,也可以增加散热风扇进行铺助散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环型变压器可以用!只要整流、滤波后输出的电压没有超过该芯片的最高工作电压,就可以用~!
我一般是 ...

交流全桥整流加电容滤波的直流电压是交流电压的1.414倍,22*1.414=31.108V,达到了功放块的电压上限,220v交流电稍有波动就会烧功放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交流全桥整流加电容滤波的直流电压是交流电压的1.414倍,22*1.414=31.108V,达到了功放块的电压上限,220 ...

特别是现在电网都在240V,整流滤波后达到34V,己超出上限值。实际上,环牛改电压很方便,双线各拆除十匝左右就行了

网友:
确实双22V伏有稍高了点,如果家里电压波动不大可以用,如果家里电压有时上升到240左右,则工作在极限状态了,有烧鸡的危险

建议双18V为佳

网友C:
交流双18v,50w的变压器。
主滤波电容器可以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交流双18v,50w的变压器。
主滤波电容器可以换掉

有这个想法,但这种功放板素质应该也好不到哪里去,因此至今没动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手里只有这个牛,不知道能用不?

可以用可以用可以用

网友:
双22伏整流滤波后接近功放、电容工作电压上限,用是可以用,但余量不大了,散热片要加大。

网友:
LM1876做桌面音箱,效果很好的, ,环牛电压高了, 双20伏就很好

网友:
把那组10伏的串到初级去,,,降低一点次级电压

网友:
另外,,如果不想拆变压器,,就绕线圈反向串到次级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