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给个方案 12V150W 改可调

楼主(2021-04-14):
12V150W 改可调

网友:
3842的供电必须另外提供。然后才有然后......

网友:
目标是多少?电流可调不?电压范围多大?0-100v就算了,8-14v很好改

网友:
直接买个可调电源吧,不贵,瞎折腾成本反而更高

网友:
如果只是用,买个5a的生降压模块稳定可靠,  学习  先要找个19v的电源给3842单独供电,次级431基准接可调电阻

网友:
给你一个3842的典型应用图,及其改可调电压的参考图,你对照你的实物,画出相应部分的电路图,就可以改造了。注意输出电压要升高的话,需要将输出滤波电容换掉。注意两组辅助电源是不共地的,+15V的地接的是热地,+12V的地是冷地。

如果还要改可调电流(限流),比较麻烦,自行网上搜索改造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