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首拆 新入手 电信定制 瑞斯康达 WR265-6P 智能千兆POE+AC控制器

楼主(2021-04-14):
刚拿到一台 电信定制  瑞斯康达 WR265-6P 智能千兆POE+AC控制器,通电,进入界面,功能不少,支持PPPOE认证、WEB认证,VPN等,功能不少,有待研究

整体外壳为精钢外壳,1个千兆WAN,4个千兆LAN口+POE供电

打开外壳,露出主板,上图,主控采用MTK7620芯片,外加一个QAC8337千兆交换机芯片,内存为128M ,16M闪存在背面,

POE供电部分实拍图片,做工用料比较扎实,

背面POE供电部分也做了元件补充。

网友:
高通的交换机配法克的cpu? 这搭配少见哈

网友:
第一次看见MTK CPU+高通交换机,一般不都是配螃蟹和自家的,
不如直接上7621自带千兆交换机。

网友:
官网没有这个介绍,也没有说明书固件之类的下载

网友A:
备份固件,需要折腾的可以上了

网友(2021-05-31):
问一下楼主,这个AC控制器能做成桥接模式吗?

网友(2021-09-13):
楼主你这个AC控制器有试过接瑞斯康达WR235的AP吗?为什么我的接WR235的AP识别不到?你的控制器软件版本是多少?我的AC软件版本是MSG-WR265-P6v3.0.0-171221,AP版本是MSG-WR235-W.00-T-v1.0.0-180910。

网友(2024-07-31):
话说怎么让它不会一重启就恢复dhcp?

网友:
wr265-p的固件升级不

网友:
常掉网  如何升级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备份固件,需要折腾的可以上了

有265-p升级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