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图解一看就会!手把手教你更换汽车刹车片

楼主(2021-04-14):
头几天闲着没事儿自己给车轮胎来了个大换位。换位的时候发现前轮刹车片快磨没了。于是就有了换刹车片的念头。本来没想自己换,打算自己买一对儿刹车片然后外面找个修配厂换一下。结果一问,工时费居然要100块。。。
算了,还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吧。
换完以后发现原来换刹车片这么简单啊。。。写个教程,只要不是手残党基本都可以搞定的。

前几天拆轮胎的时候看了一眼,大概也就剩3.5mm左右了。其实还是可以继续再跑一段时间的。

在网上看了不少刹车片,什么博世,天合,佐佐木,金麒麟等等品牌多的很,选择困难症状都不知道买哪个好了。
有一天路过汽配城,顺便去看了下。问了几家,最便宜的只要30块!最贵的180块!
30的做工明显很差!180的做工好,但是也太贵了点吧。。。
又转了几家,看到有一家要价120的,感觉做工,材料和180的差不多。于是就让在汽配城的朋友去以“行里人”的身份去拿了一对。只要75元!
朋友说,他用的也是他家的刹车片,质量没问题的。
单侧两片,两个前轮一共需要4片。

刹车片最重要的就是摩擦块的摩擦材料。主要有石棉型刹车片和无石棉型刹车片。石棉型的现在基本已经淘汰。
无石棉型刹车片按照摩擦块的材质又可分为脂基刹车材料;粉末冶金刹车材料;碳/碳复合刹车材料;陶瓷基刹车材料。
目前小型车上用的最多就是粉末冶金和陶瓷刹车片。
摩擦块材质如果偏软的话,磨损会很快,而且容易掉粉,但是刹车的时候感觉很舒服。
摩擦块材质如果偏硬的话,刹车盘磨损的就会比较厉害,容易有异响。

刹车片背面还有一层铁的垫片用来减少摩擦时的噪音。俗称消音片。
这家的刹车片虽然便宜,但是消音片上还贴了一层耐高温的胶布,良心货哦!

这个立着的小铁片起到一个磨损极限报警的作用。

当刹车片磨损到极限的时候,这个小贴片就会和刹车盘摩擦产生尖锐的叫声。简单粗暴切有效的提醒!

新的刹车片不要买回来就装,需要对边角进行一下处理。这样装车以后才不会有异响。

用砂纸或锉刀进行打磨。虽然出厂都有倒角,但是有几个位置还是要用砂纸打磨一下。

中间的开槽两边锉上一刀。

很多修理厂都是刹车片拿来就直接装车。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就会出现刹车异响。
处理完刹车片,准备开始安装。
看看结构图,好像零件很多的,实际上更换刹车片的话很简单。

需要的工具也很简单,一个14的扳手和原车自带的换轮胎的工具即可。

先拆车轮,有了39的电动扳手,拆装车轮真是太省事儿了!

拆下车轮以后就可以看到刹车盘了。

拆完轮胎,打一把方向,刹车卡钳的位置转一下,这样下手就很方便了。
先用14号的扳手松开滑动销的螺丝,上下各有一个。换刹车片的话,拆一个就可以了。

下面的螺丝拆掉,刹车分泵就可以向上翻过去。这时候就可以更换刹车片了。

拆下来的旧刹车片。

和新的对比一下。

上下有两个小铁片,用来固定刹车片位置的。

顺便把刹车片固定支架也拆下来清理一下。上面全是刹车片的粉末和灰。

卡钳内侧也全是刹车片的粉末和灰,用小刷子刷干净。
由于新的刹车片比旧的厚,换了新的刹车片要把分泵活塞顶回去。不然卡钳扣不上。

顶回活塞之前把刹车油壶的盖子拧开。然后周围铺点卫生纸或抹布。
顶回活塞的时候刹车油容易溢出,防止弄的到处都是。

要顶回活塞的话还是有点费劲的。主要是没有专用工具。
网上有专门干这个的工具,但是感觉没必要买,又不是要开修理铺。。。
其实会电焊的话,完全可以自己做一个。可惜我不会啊。。。

于是就想了这么个办法,用拆轮胎的扳手,一头插到活塞里面,利用卡钳做支点就可以把活塞顶回去了。

活塞顶回去的样子。

装回新刹车片之前,先检查活动销。
活动销里面有润滑脂,外面有防尘套,主要检查活动销是否顺畅,必要的话,清洗,重新加注耐高温的润滑脂。

安装新刹车片的时候要注意刹车片固定支架。如下图这样卡进去是错误的!

刹车片两头的凸点要对应固定支架的开口推进去。

从这个位置直接推入刹车片。

安装正确的样子。

换好以后,扣回卡钳,再换另一边。

换好新的刹车片以后,第一件事就是,上车用力踩几下刹车踏板,直到踩不动为止。
这一步是让刚才被顶回的分泵活塞重新顶在新的刹车片上。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开车出去很有可能第一脚刹车失灵!
整个过程大概用了1个小时,还是很简单的。

网友:
美女动手能力超高

网友:
这个详细有用,正好回去试一下

网友A:
雪MM一贯的厉害!
偶学习学习,为下次换渣渣自行车的刹车片做好准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雪MM一贯的厉害!
偶学习学习,为下次换渣渣自行车的刹车片做好准备 ...

把我换下来的刹车片装你自行车上会咋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我换下来的刹车片装你自行车上会咋样

太好了,切割成小片,估计能用一辈子

网友B:
标题改为:一看就会!美女手把手教你更换汽车刹车片!

效果就不一样了

网友:
一看就会,一干就废。

网友C:
顶回活塞我比较有经验,通常是将旧的来令片放在卡钳缺口里面做为垫片,再顺手拿个小T型套放在中间轻轻一捌,活塞就回去了。有个别维修店修了刹车都不排空的,很容易导致新手刹车失灵.

网友:
那个电扳是真的好用,我那个扳手为什么是黑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标题改为:一看就会!美女手把手教你更换汽车刹车片!

效果就不一样了 ...

这个好,这个好,支持下

网友:
迟早整车都给你研究透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顶回活塞我比较有经验,通常是将旧的来令片放在卡钳缺口里面做为垫片,再顺手拿个小T型套放在中间轻轻一捌 ...

学到了,下次试试

网友:
坐等美女哪天拆修发动机活塞,曲轴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顶回活塞我比较有经验,通常是将旧的来令片放在卡钳缺口里面做为垫片,再顺手拿个小T型套放在中间轻轻一捌 ...

换刹车片不用排气,要是换泵换油之类的不排气不大可能吧。你要说技术不好排不净还差不多。

网友:
你这动手能力堪比逮捕令里面的小早川美幸啊!

网友:
这也太厉害了吧~~~~!!!!

网友:
记号学习了,下次自己换

网友:
刹车盘要是,用的狠,最好光下盘,我光了一次120 元4个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