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兄弟PT-9500PC热敏标签打印机拆解,老型号,用料扎实做工超好

楼主(2021-04-14):
要用专门的色带,兄弟色带较贵,普贴的便宜一些,色带像是两层膜加热复合的,有点像磁带,每盒8米,宽带有多种规格,底色也有好几种可选,有专门的软件提供打印支持,下载软件还得提供机器后面的序列号,打印原理大致是输出文字阵列信号到一个加热的板上,类似激光打印机,只不过这种是加热,但是打印出来的复合了一层膜,再加热也不会变色,打印输出有半切功能,非常方便粘贴,就是有点费料子,机器的整体做工和日产进口的差不多,都是些硬IC芯片,驱动电机都是好几个,没原装,原电源插头正极柱非常粗,一般的充电器用不了,换了一个常用的,做线束标签、家庭物件分类、档案管理、设备标签及贴个日期什么的非常方便,还可以从软件上选取一些图案

网友A:
1个9500,一个9700,用了10多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个9500,一个9700,用了10多年了

日本的办公设备设计做工简直是一流,我们一个佳能2900用了几拨人还在正常使用中,柯尼卡美能达的复印件使用寿命那是非常的长啊,我以前不知道有标签打印机,偶尔在网上逛到的,做档案管理,家庭贴个标签的非常方便

网友B:
兄弟标签机色带4块多钱很贵吗?很少有比他便宜的色带吧?

网友C:
有个兄弟的手持标签机,确实很好用。另外国产耗材虽然便宜,但是质量明显比原装的要差,背胶很难撕开。

网友D:
用料不错,线缆略有点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标签机色带4块多钱很贵吗?很少有比他便宜的色带吧?

兼容的4块多,原装的十好几呢!新出的机器,耗材都带芯片!买还是买老机器吧,新机器的耗材太贵了!整理个机柜,一般要打印3卷左右吧,用兼容的确实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标签机色带4块多钱很贵吗?很少有比他便宜的色带吧?

你是没用过原装的,原装的80左右一个,8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兄弟的手持标签机,确实很好用。另外国产耗材虽然便宜,但是质量明显比原装的要差,背胶很难撕开。 ...

普贴的感觉也还可以,目前觉得粘性也不错,只是复合膜会有点对不齐,就是半切好用是好用,浪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料不错,线缆略有点多。

看着有点乱,主要都是独立电机驱动的,当时的集成度没有现在的高

网友(2021-07-29):
最近也想买一个,就是这价格也有点高啊

网友E(2022-06-29):
好货。价格要上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货。价格要上千吧???

二手的早期产品,质量可靠也不贵,380元

网友:
耗材不便宜吧

楼主:
早期产品,IC都是那种大IC,现在的可能都是贴片了

楼主:
没用原装耗材,用的是普贴的

网友F(2022-08-30):
前几天刚刚翻出来一个一模一样的,可惜耗材因为放太久打印出来很淡,打了没多少东西切刀也坏了。感觉这种已经不太实用了,网上很多国产的,用手机编辑内容就可以蓝牙连接打印了,很方便。

网友(2025-08-06):
引用 网友F:
前几天刚刚翻出来一个一模一样的,可惜耗材因为放太久打印出来很淡,打了没多少东西切刀也坏了。感觉这种已 ...

是有这个问题,但这个玩意有个优势,字是在透明膜下面的,不怕刮擦。

网友:
这个工业级的,肯定做工好了,价钱也是工业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