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解相机对焦电机

楼主(2021-04-14):
前几天拆镜头,得到两个电机,原来以为是直流电机,拆开后才知道原来是类似于12v摇头风扇的交流电机,中间转子是磁芯,定子是线圈,一共有四根引线。电机后面有一个不锈钢的卡子,拿掉后就能够抽出转子,白色的是塑料轴套

另外再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这个是什么?

网友:
4线同步电机,步进电机?

网友:
度娘bingzi,得到结果。工频变压器。就是个变压板。

网友:
这个是微型步进电机,才不是交流电机呢

网友:
应该是内转子爪极步进电机,体积可做的很小,两层爪四抽头极可以控制旋转方向。楼主说的220伏内转子爪极交流同步电机,九几年用在在高档鸿运转页扇,低档转页扇导风轮是风力带动,拧紧不转。

网友:
直流电机,不是交流的。